快要疯了这几天被DX7遥控器怎么设置控里的模拟器 模式

楼主(2014-07-06):
买了DX7没有中文说明书,在论坛没有找到,在百度视频里全部是英文只有它认识我的我不认识它的我快疯了,7遥控器怎么设置控里的模拟器 模式。

网友:
这个不难吧,连蒙带猜可以看大半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模拟器,G4一类的设固定翼模式,凤凰设直升机1servo。然后教练菜单你的第六张图设int。直接插插头,别开控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模拟器,G4一类的设固定翼模式,凤凰设直升机1servo。然后教练菜单你的第六张图设int。直接插 ...

你好我用的是凤凰5.0的,大神教教我吧,

网友B:
4.0和5.0沒有分別的好像,想問一下朋友你在什麼地方,還能買到DX7的第一板

网友B:
再給你一個中文說明書吧http://www.docin.com/p-399030773.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凤凰5.0的,大神教教我吧,

跟哪个版本的凤凰没关系。你就选个新的模型号;Type Select设置为直升机模式;swash type设置为1 Servo,照你第三张图;Trainer设置为INT(新模型号默认就是)。

然后关控,把模拟器的线插上,控会自动开机(这样高频头不工作的)并且向模拟器输出7通道ppm信号。模拟器接上电脑。

其他就是电脑上软件的设置了。

这里控选直升机,1 servo模式是为了在凤凰里面设置好通道映射后可以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陀螺仪感度,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熄火开关之类的。就跟设置真机一样,飞起来更带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給你一個中文說明書吧http://www.docin.com/p-399030773.html

谢谢了,这2天快疯了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和5.0沒有分別的好像,想問一下朋友你在什麼地方,還能買到DX7的第一板

呵呵买朋友的全新的比较便宜。。。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哪个版本的凤凰没关系。你就选个新的模型号;Type Select设置为直升机模式;swash type设置为1 Servo, ...

好的,辛苦你了哈哈希望有用呵呵辛苦了

网友:
顶你,论坛无所不能

网友C:
新建一个模型,什么都不用动只把TRAINER选项下选SLAVE/P-LINK,按ENT进入模型,控关掉链接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建一个模型,什么都不用动只把TRAINER选项下选SLAVE/P-LINK,按ENT进入模型,控关掉链接够就可以了。 ...

谢谢了,我现在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去看看

模型最好选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最好选直升机

恩,明白了辛苦了

网友D:
自行百度中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行百度中文说明书

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
你好,我现在用的就是dx7。在关键状态插上模拟器的线,就自动进入模拟器模式了。

网友E:
LZ别麻烦了,我用我的天地飞9跟你换吧, 我这是全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别麻烦了,我用我的天地飞9跟你换吧, 我这是全中文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