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的重量啊,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4-07-06):
我的精灵2 配了图传、3D云台,狗3   加在一起已经1320克了,快超限了,这个重量还能加 iosd mini吗?

上次挂400克的相机,炸过了,有阴影了,不敢太重了,现在飞5分钟就赶紧下来了。

网友:
加吧,没什么问题,安全飞行。现在1350

网友:
不用太在意官方的推荐起飞重量,你的情况加mini iosd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加了OSD你只会更放心的飞 百分之30下来肯定没事!下降能稳定在2米和1。9跳

楼主:
看来 一定得上了啊,一会研究下iosd mini有多重

网友A:
我的是在你基础上加:桨保护+黑狗3++图传+ iosd mini。还没飞呢,挺重的,不知道什么结果。
原不来带云台和相机飞过,还行,但时间会短些。
这一次又加了图传,不知道能飞多长时间,还没飞呢。好在图传有电量监控。看情况吧。
祝一切安全。不管怎么怕,必须要飞的。

网友:
我新挂的图传和 iosd min,还没飞呢。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飞。比你重量还重呢。

网友B:
正常飞没问题,全满配(MINI + 图传 + H3 3D+GO3)1350克,悬停12分钟(余电30%)

网友C:
楼主放心大胆加吧,我的全部加上去有1380克了对精灵2没一点压力,它的潜力可以挂500克内重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放心大胆加吧,我的全部加上去有1380克了对精灵2没一点压力,它的潜力可以挂500克内重物的

这个不靠谱吧,我的挂400克,硬挂,总重估计不超过1500,振动很大,下降时候炸机,降下来还有一个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飞没问题,全满配(MINI + 图传 + H3 3D+GO3)1350克,悬停12分钟(余电30%)

我还有桨保护,更重些。

网友:
OSD必须的加,不加你敢飞远?

网友:
还行,我的加了iosd后1340克现在飞行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在你基础上加:桨保护+黑狗3++图传+ iosd mini。还没飞呢,挺重的,不知道什么结果。
原不来带云台 ...

防撞环肯定不要装,一是份量重了;二是升力有一些作用在环上了,升力小了;三是在空中风吹在环上,风阻大了,不稳定,容易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撞环肯定不要装,一是份量重了;二是升力有一些作用在环上了,升力小了;三是在空中风吹在环上,风阻大 ...

等飞熟了,就御掉它。

网友:
加吧,没什么问题,安全飞行

网友:
我就是这样挂的。

网友:
已经挂全了,今天飞飞试试去,不会高飞,先试试,不超5米。可别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为啥,高原反应?

气压低,螺旋桨效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