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5.8G图传和1.2G图传的朋友能帮忙选一下图传么?

楼主(2014-07-06):
  TB上1.2G柏通800mw图传300左右,是8频道的。
  罗美1.2G全套900+
  5.8G肥鲨500+
  一般无名的5.8G 200mw大约300左右......
   RC832 TS832 套装600MW 450左右,,,
   看TB已经看的眼花缭乱了,玩四轴,平常视距内飞行,想看看FPV了不知道用哪一款图传好。因为控是2.4G的,所以2.4G的不考虑,只剩下5.8G的和1.2G的,其中5.8G的图传死贵死贵的,让我们这些穷屌丝情何以堪。听前辈们说1.2G对2.4G和GPS有干扰、、、原本想上便宜又好用1.2G 800MW的愿望瞬间破灭、又在TB上看到1.2g低通滤波可以减少干扰、、、、我晕、、
   据说5.8g在视距内飞挺好的,也比较适合多轴,但是在城区飞飞的话5.8G又不穿墙,低空远距离还是1.2G是王道啊,彻底凌乱中、、、、
   还有,从贴吧看到相同摄像头,相同显示屏,5.8G图传比1.2G图传要清晰?!真的假的啊、、、从数据上来说传过来的都是500;来线的应该差不多才对啊。要是真的5.8G比1.2G清晰的话就准备上个5.8G小功率的(便宜啊
  还是视频USB采集卡大家有用的么?据说延迟比较严重?能不能全屏啊?飞四轴要是延迟在0.5S以内貌似还能接受、、、、

网友A:
性价比高的话,还是1.2G柏通,800mw,,2公里左右,,,

网友B:
按理来说1.2是违法的。如果你周围有机场军用设施就不要用

网友C:
玩四轴的话 还是建议5.8G的 1.2G的用在四轴空间不好安排 对2.4G的干扰 你只是在视距内飞行 用5.8G加3叶发射4叶接受还是不错的    功率还是大一点的好 你买小了以后距离不够还得升级 发两倍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高的话,还是1.2G柏通,800mw,,2公里左右,,,

注意看LZ的帖子中有两个字“穿墙”

网友:
一直5.8用着挺好   三叶+平板   一公里没问题,远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LZ的帖子中有两个字“穿墙”

看不懂这两个字你还在模界闯荡什么?

网友:
推荐罗美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LZ的帖子中有两个字“穿墙”

城区飞飞,,怕有东西挡着而已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下5.8G和1.2G的在一定距离上清晰度怎么样,,要是都是模糊一片的话就1.2G了,,,看到大疆的高清图传貌似还是很给力啊,,,唉7000多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正的说……5.8的水比较深!买到不好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可能几十米就雪花或蓝屏了!1.2貌似商家觉得没啥 ...

请问下1.2G图传和5.8G图传近距离(视距内)在显示屏上的 清晰度一样么?看到评论说5.8G的显示效果比1.2G好,因为频率高传输的图像压缩率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下1.2G图传和5.8G图传近距离(视距内)在显示屏上的 清晰度一样么?看到评论说5.8G的显示效果比1.2 ...

差不多的……呵呵!只是显示器的清晰度有关系而已!我一直用的1.2的,最近因为喜欢上鹰眼锐视一体显示器才换的5.8G的……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的……呵呵!只是显示器的清晰度有关系而已!我一直用的1.2的,最近因为喜欢上鹰眼锐视一体显示器 ...

请教下 接收和 发射 一定要一样的 功率吗  接收1.5W 发射800MW 这样的 可以用吗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要单一说距离,那1.2的要好,但是清晰度是,还是5.8g要好的。大家有时候说图传距离不行,或着厂家不行,这也要看是那家的。还有就是大家对比的时候,不能只看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 接收和 发射 一定要一样的 功率吗  接收1.5W 发射800MW 这样的 可以用吗

可以 只要是频率一样就行、、、1.2G就要用1.2G接收 5.8G用5.8G接受,还有频道要选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要单一说距离,那1.2的要好,但是清晰度是,还是5.8g要好的。大家有时候说图传距离不行,或着厂 ...

1.2G和5.8G  ? 今天去问了一些人都说没啥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 接收和 发射 一定要一样的 功率吗  接收1.5W 发射800MW 这样的 可以用吗

接收没有功率一说……呵呵

网友:
关于1.2的干扰,你放远点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高的话,还是1.2G柏通,800mw,,2公里左右,,,

曾经用过1.2g800mw。当时是装坦克上。发现遥控只要有指令输出马上就会有干扰导致蓝屏什么的。貌似1.2g和2.4g的控不能一起用吧

网友:
感觉目前5.8G是主流

网友I:
一般无名的5.8G 200mw大约300左右......
这么贵?是收发全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无名的5.8G 200mw大约300左右......
这么贵?是收发全套吗

是收发全套、、、比较坑吧?已经入手柏通800mw了,手上没有5.8g的没办法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经用过1.2g800mw。当时是装坦克上。发现遥控只要有指令输出马上就会有干扰导致蓝屏什么的。貌似1.2g和2 ...

1.2G 柏通 2.4G控,接受和视频发射离开15CM以上几乎没什么影响,D10控拉距离到600多米没失控,再远没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2G 柏通 2.4G控,接受和视频发射离开15CM以上几乎没什么影响,D10控拉距离到600多米没失控,再远没试。 ...

可能吧,当时不懂,16的坦克尺寸太小,距离拉不开

网友:
看用什么控

网友:
5.8ghz比较好,

网友:
你放远点就行了

网友:
怎么不看看aomway的图传,听说还可以。5.8

网友:
1.2倍频干扰2.4的控,不是开放频段,有可能干扰民航的雷达,要出麻烦的,关于穿墙,实际应该叫绕射能力,1.2比5.8强,但也强不到哪儿去,关于清晰度,理论上5.8的带宽更宽,但就传输那么点图像信号来说,带宽不是限制,因此没区别,所以还是5.8吧

网友J:
最近新出了频率1.4g到1.6g的图传,避开了1.5g,但好像没人试过,不知效果会怎样

网友K(2014-08-18):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1.2是违法的。如果你周围有机场军用设施就不要用

17公里左右有个机场。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17公里左右有个机场。有问题么

如果有影响你开1.2g会没信号因为被雷达波盖住了

网友:
简单,图传推荐5.8Ghz,然后就是不要盲目考虑,直接一步到位,选好的,IRC,否者还要二次升级购买。钱没少花效果没有。所以还是一步到位买好的别下想了。

楼主(2015-01-04):
引用 网友J:
最近新出了频率1.4g到1.6g的图传,避开了1.5g,但好像没人试过,不知效果会怎样

1.5G不是GPS的频率么,,,干扰GPS貌似后果更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控2.4G,图传1.2 5.8,GPS是1.5左右。这些都是互不干扰的,如果有干扰说明发射机滤波不好,另外楼上有人说 ...

了解,现在用的柏通1.2G 433没啥问题,4KM最远,不敢飞远了, 也上2.4G接收机试过了,貌似没出现干扰、

网友M:
我刚刚入了1.2G的喔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刚刚入了1.2G的喔   楼主

1.2G柏通,用了好久啦,原装天线 4KM 不敢再远了,四轴,,你的是什么的?拉过距离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1.2G柏通,用了好久啦,原装天线 4KM 不敢再远了,四轴,,你的是什么的?拉过距离没?

固定翼    收的二手1.2G图传还没到。 楼主的遥控器天线和图传接收机怎么放啊。一般的好像图传接收机就绑在显示器支架是,不知道1.2的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433接收放在四轴的肚子下面,图传在屁股上,天线都向下,地面的433发射和1.2G接收放一块,2.4G转发在433背面, 一起绑在支架上,没啥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接收放在四轴的肚子下面,图传在屁股上,天线都向下,地面的433发射和1.2G接收放一块,2.4G转发在433背 ...

没433,。。。

网友D:
现在卖的,没有一个图传频点是纯的
所谓的32频点,都是忽悠人的,能找出来几个相互不干扰的频点不容易

楼主(2015-02-03):
引用 网友D:
现在卖的,没有一个图传频点是纯的
所谓的32频点,都是忽悠人的,能找出来几个相互不干扰的频点不容易 ...

正解!!

网友(2015-10-17):
价格贵的不一定好,好的产品不一定贵,个人觉得柏通还可以,锐鹰创新家的也不错5.8g图传600Mw可达3000米有余

网友N:
1.2g与军用gps波段重合,小心查水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四轴的话 还是建议5.8G的 1.2G的用在四轴空间不好安排 对2.4G的干扰 你只是在视距内飞行 用5.8G加3叶发射 ...

网友O:
大城市可不能用1.2G啊。

偏远地区没人管的,1.2G任意飞吗?

入了5.8Ghz的图传了。。创新科600mw。。你们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城市可不能用1.2G啊。

偏远地区没人管的,1.2G任意飞吗?

   恩啊、、、山沟沟里面1.2G随便飞。,,现在也有600mw创新科 感觉还不错吧。。。地面1.1KM 还有信号,原装天线、 空中最远3.1KM稍微雪花,别的就没试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恩啊、、、山沟沟里面1.2G随便飞。,,现在也有600mw创新科 感觉还不错吧。。。地面1.1KM 还有信号, ...

原装天线能飞这么远??

表示怀疑啊。

等到来了飞机再去实验吧。

5.8Ghz的也就飞个近距离吧。远程的我是不期待了。听说有2.4GHz的图传,但是也没有这么卖力。需要433Mhz的遥控配合才行。

上个增程,又得花不少钱呢。。疼。。我还是用我的2.4G X8R接收机和5.8G图传一段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原装天线能飞这么远??

表示怀疑啊。

  接收用的板子、、、3.1感觉不远啊、、、433用的非凡,感觉还可以,,

网友O:
引用 楼主:
接收用的板子、、、3.1感觉不远啊、、、433用的非凡,感觉还可以,,

好的。请问,板子是不是得对着飞机方向呢?

板子得自己动吧

楼主(2015-11-17):
引用 网友O:
好的。请问,板子是不是得对着飞机方向呢?

板子得自己动吧

当然是自己动了、、、、不然板子自己不会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