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微调T2按钮往上按每反应,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07-06):
T8FG微调T2按钮往上按没反应,是不是坏了。其他的都没问题 。请问下还有人有这情况没?我想问问这是坏了还是设置问题。这控才一年时间,实际使用连50起落都没有。FUTABA不会质量这么差吧

网友:
遇到两个人出现这个问题了,多按几次,经常按,可以暂时恢复。如果是行货就去双叶换个微动。

网友:
我的T8FG副翼微调也完蛋了。。。没辙。

网友A:
完全可以免换件维修,甚至电烙铁都不用。如果你够懒外壳都可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免换件维修,甚至电烙铁都不用。如果你够懒外壳都可不拆

请教下如何免换件维修?请务必回复。。。。坏掉微调真是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免换件维修,甚至电烙铁都不用。如果你够懒外壳都可不拆

请教怎么免换件维修。现在很不方便啊

网友A:
顺按键的缝隙滴两滴干净的机油进去。等机油流进接触点的时候就药到病除了。原理:按键的弹片上有个电度层,在按下按键的时候接触点和弹片磨擦导致电度层脱落氧化。因为氧化层不导电所以…机油流进去后多按几下按键把上面的氧化层磨掉,而机油的存在保证了接触点不在生锈养化。这方法百试百灵。成败的关键在于机油是否流进去。此方法也可对没问题的按键预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按键的缝隙滴两滴干净的机油进去。等机油流进接触点的时候就药到病除了。原理:按键的弹片上有个电度层, ...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按键的缝隙滴两滴干净的机油进去。等机油流进接触点的时候就药到病除了。原理:按键的弹片上有个电度层,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其它牌子的控我不知, T8FG 是不行的,動手力強的拆開來吧!!

楼主:
我已经弄好了 就是拆开控清洗的。不过不要用油,用甲醇或者95%的乙醇就好。。。最好就是从缝隙吧。不推荐你打开控。T8FG开控后天线是拔不出来的,得从下面把排线拔出来,这个排线很脆弱很不好拔 稍有不慎就弄断了。就算你拆开了再装起来也很不好装。所以还是别开控了,要是怕酒精挥发不好那就滴油吧

网友:
稍微用力一点点就行了,有时候是不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按键的缝隙滴两滴干净的机油进去。等机油流进接触点的时候就药到病除了。原理:按键的弹片上有个电度层, ...

经测试。。滴机油完全无用。

网友B(2015-02-15):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弄好了 就是拆开控清洗的。不过不要用油,用甲醇或者95%的乙醇就好。。。最好就是从缝隙吧。不推荐 ...

你好,问一下,具体是怎么弄得呀,我的T2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一下,具体是怎么弄得呀,我的T2也挂了

别开控了。清洗了也没什么用。、按住以后连续揉。有时候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