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lb的问题 usb输出卡顿 hdmi流畅 osd信息是不是只有usb有

楼主(2014-07-06):
2个问题
1usb模式下有osd信息 hdmi模式下没有 怎么调出来 不算太仔细的研究了调参软件貌似没找到关于hdmi输出osd信息的相关设置
2假设hdmi没有osd信息 那我就只能用usb输出到 各种基于安卓 或者iso系统的 手机 或者pad的上 大家都用了那些品牌型号的不卡 希望提供一下
目前我个人表示很怀疑
怀疑各类 基于安卓或 iso系统下的各类手机或pad的运算及处理速度关键是软件兼容度
换了几款手机来做lb的监视器就没有流畅的
我估计这不是lb的问题
你们大家有没有用着特顺手的 显示lb流畅的 帮忙推荐一个

网友:
是最新的固件么?我的小米3也卡,勉强能用吧

楼主:
是  更新完了新固件去做的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更新完了新固件去做的测试

新的1.0.3安卓APP里面不是有个HDMI设置的选项吗?里面有开关OSD和调整OSD位置的功能

楼主:
哦 谢谢 明白了我说怎么没找到呢
在案桌app里是么

网友A:
锤子手机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最流畅的手机:一加手机,其它的都卡

哥你连一加手机都有了,牛了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对于我大航模界,就是一个小配件

膜拜,我印象中那个一加手机还没有上市

楼主(2015-01-03):
真心求教呢为啥都被屏蔽了呢
lb什么时候出 ios端啊 我等着用呢 刚买了iphone6
真心试验了几个pad 和手机 流畅度真没有hdmi高啊

网友:
hdmi有个开关可以打开osd

楼主:
关键是哪个pad不卡能给推荐一下么
hdmi osd的问题已经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锤子手机不卡。。。。

请问你的锤子手机可以?我的连接没反应,老是显示连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