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钱自制APM电压传感器

楼主(2014-07-06):
先申明,本人不缺那传感器的几块钱,只是买了个传感器还没用到20个起落就挂了,刚买来的时候一看电流传感器上焊的东倒西歪的几个电阻就知道寿命不长,在一个,我个人认为多旋翼不太适合用电流传感器,在动力回路上串接一个电流传感器始终认为会增加安全隐患,其实有个电压参考就好了,还有商品化的电流计个人感觉质量不是那么靠谱,还有所谓的带BEC就是如下图所示的的三个通孔理焊个7805线性稳压,7805的发热和效率大家都懂,且在没有散热片的前提下,万一高温保护没有5V电,那你的多轴就准备从高空掉下来吧。

言归正传,开始自制电压传感器,其实很简单,查询MEGA2560得知A模拟输入口为10位的分辨率(即输入
有1024个不同值),默认输入信号范围为0到5V,因此我们采用电阻分压即可,总共四个元件,不超过1
毛钱,但可靠性和质量绝对超过商品电流计,但商品电流计卖那么贵本人觉得是应该的,商人不赚钱那
还吃什么,房租,工资,税收等等,,电路图和过程看下图,
电路图,很简单吧,初中的电路原理.............图中的电压传感器为3S的,如要用于6S锂电的把R1改为14K即可,用于4S锂电的把R1改为10K即可,c1最佳为100nF左右,值过大则电压反应慢, 小了则会有干扰甚至造成假死机等等,D1二极管为普通IN4007 ,当然肖特基的更好,二极管是防止反向高压输入到APM造成损坏,商品电流计没这个二极管和电容

废旧电路板上拆的四个元件

焊接

套上热缩管,在此说下焊接到R1上的导线需要和R1一起套上热缩管,防止短路高压引入APM  ,最后焊完导线在所有元件上套上大号热缩管后接上插头即可,再传张APM接口图,别弄错
补充一下,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连接APM上,电路图的AD10端接到APM的V即可,GND接GND ,batt+接动力锂电的正极,batt-接动力锂电的负极,顺便提一句,电压传感器batt+he batt-接上满电的动力锂电池组,一定要用万用表确认GND和AD10端的电压为5V以下,图中的电路图参数中GND和AD10端的电压为4V左右,这是最好的,一定要确认无误后再把GND和AD10接入APM电流计插口!

最后连上APM并在地面站里校准电压计,分压值为0.3左右,具体的多少根据实际来填,在补充一下在MP里面如何校准电压和怎么填参数,补个图,很多人不知道在MP里怎么填参数,看下图,填完参数在空白处点一下即可

这两天也是倒霉,电流计坏了后MINI OSD也坏了,OSD工具下载不进去固件,用Arduino工具也不行,怀疑为bootloder丢失,SCL蓝灯不亮,无OSD数据,最后翻出读书时快有10 年的用M8做的USBASP ,飞线在OSD背后的焊盘上连上SCL,MO ,MI,RES, VD,GND后用Arduino工具的tools里面的Burn bootloader等待几分钟后总算把Mini OSD 救活了,(顺便问下有没有人知道为啥bootloder会丢失)

网友:
支持DIY随便坐沙发

网友:
牛人。技术流

网友A:
看不懂,一定要电流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一定要电流传感器吗?

不需要电流传感器,FPV的时候有个电压传感器就好!

网友:
100nf电容太小,采样电压波动大,换成10uf电解电容好点

网友:
电压量的准吗?正苦恼原版电流计的估算方式不靠谱

网友:
这个是5v的传感器??

网友:
        电流其实也简单,一个电阻加运放放大而已,自己可以用更小的电阻, 甚至康铜丝做,温飘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电流传感器,FPV的时候有个电压传感器就好!

懂了,谢谢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7-06 21:23:07
100nf电容太小,采样电压波动大,换成10uf电解电容好点
需要的是实时电压采样,电容值大了的话采样电压更新较慢,100nf足够了

网友:
简单实用,赞一个!

楼主:
kenken发表于2014-07-06 21:23:20
电压量的准吗?正苦恼原版电流计的估算方式不靠谱
电压量的非常准,在0.0x内波动,比商品的稳定多!

楼主:
jpno1发表于2014-07-06 21:24:08
这个是5v的传感器??
3s锂电12v的传感器怎么会是5v的呢,只是atmega2560内部模拟部份是采用10精度的0-5v采样!

网友:
那个100nf就是104或0.1uf吧?用那种物料电容有相关吗?

网友:
楼主,电流计上的那个电阻应该不是0.5欧姆,而是0.5欧姆。你可以搜索一下那个型号。

网友:
如果是0.5欧姆,那压降将达到0.5x20=10v啊,怎么可能?

网友:
那个电阻的型号好像是0m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