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为何电脑联机驱动有问题?如何解决?让模友与大疆客户解决一下吧!

楼主(2014-07-06):
精灵2为何电脑联机驱动有问题?如何解决?让模友与大疆客户解决一下吧!

网友A:
很典型,根本没安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典型,根本没安装成功。

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WIN7 系统啊    我的也装不上   换XP好了!

网友B: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是WIN7的系统,等我试试XP,先谢谢你

网友:
我的也是,换口插插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C:
请尝试windows系统补丁文件 usbser.sys

或者换系统或电脑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尝试windows系统补丁文件 usbser.sys

或者换系统或电脑重新安装。

好的,谢谢大疆工程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尽量不要用ghost的系统 里面删除了好多 文件 搞的驱动无法安装

网友:
8楼正确,昨天也这问题打了客服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C:
请尝试windows系统补丁文件 usbser.sys

或者换系统或电脑重新安装。

老大 WIN7 64位 无法装精灵2驱动!

设备的驱动程序未被安装。 (代码 28)

这个 INF 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

若要查找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请单击“更新驱动程序”。

你说的那个补丁是从网上下载个然后放SYS32夹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