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无法完成校准磁罗盘

楼主(2014-07-06):
请教个问题:我的是零度X4V2,校磁罗盘时,水平没问题,蓝灯亮,校垂直时蓝灯不亮,机头要偏很多才亮蓝灯,地面工作站右上的AI才平,而且蓝灯不稳定,稍微一动就熄灯,试了很多次都不能完成校准。飞控是安装正确的,箭头方向在6轴前进方向,急等高手帮忙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果断返厂吧!

网友B:
早几天有遇到你这种情况,我都转了13次,都没搞定,最后跑到山上去,一次搞定,我估计是之前的楼房多了的原因。你不妨试一试。

网友C:
同样的问题,然后炸鸡了,建议返厂,然后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几天有遇到你这种情况,我都转了13次,都没搞定,最后跑到山上去,一次搞定,我估计是之前的楼房多了的原 ...

谢谢,明天再找个空旷地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然后炸鸡了,建议返厂,然后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果断返厂吧!

直接寄过去就行了?

网友D:
1、校准磁罗盘之前,先检查姿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要清理陀螺                 2、垂直校准时,机头朝下,地面站操作人员要观察飞机姿态角,姿态要保持在5度以内,蓝灯才会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校准磁罗盘之前,先检查姿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要清理陀螺                 2、垂直校准时,机头 ...

问题解决了还是上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上午找了个安卓手机,安装软件后,首先将陀螺清零,然后再校磁罗盘,红蓝圈重叠完美,第一次成功后,机器静止情况下,姿态数字还在不停变化,再次陀螺仪清零,又再校磁罗盘,最终问题解决。等天晴找个空旷地方试飞。
感谢上面同志给新手无私热情的帮助,有你们真好,谢谢

网友:
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E(2014-08-05):
看来零度还是不如大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零度还是不如大疆的啊

為可那麼多水軍...大彊校準都炸.就叫好好.我不信大彊東西不用返廠維修.東西又貴.
1080p 4:2:2圖傳到了現在叫720p 4:0:2 要流暢就要壓縮還敢叫高清.
這裡是學習討論區.你覺得不如.就不要買.零度又沒有用槍迫你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