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4-07-06):
8轴飞机首飞后发现所有的反桨电机温度高于正桨电机是什么问题呢,这现象正常么?飞控A2,电机MT3520,Tmotor15寸碳纤维桨。

网友A:
到iosd里看看各轴输入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iosd里看看各轴输入不就知道了。。

谢谢,明天把iosd数据发上来

网友:
您好,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加技术QQ,谢谢

网友:
自己装的八轴吧?检查一下所有的电机座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网友:
关注中!看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08-10):
关注中!看看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