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塞斯纳的导向轮可以固定死么?

楼主(2014-07-07):
昨天去飞场飞塞斯纳182,就是那个翼展980mm的机子。结果因为上次炸鸡对导向轮造成了损伤,虚位很大,第一次勉强起飞。再一次硬着陆之后就再也没法跑直线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向大家咨询一下,我真的很想爽飞一回啊。

第一,这个前轮导向轮总是在炸鸡的时候受损最严重,炸了之后就出现虚位,而且即便与方向舵联动也有偏移。

于是我想,是否可以把导向轮固定死,这样就不用担心虚位问题。但如果固定死的话,那么在地面滑跑的时候,仅靠方向舵是否还可以调整其路线?

第二,垂直尾翼现在受损比较严重,两边都有很深的折痕,底部与机身连接处甚至有裂纹,请问这个该如何处理?

多谢大家!

网友:
固定死可以的。等基本功练好后再复原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机轮可以固定,但没法保证飞机跑直线,调整麻烦。你还要多跑路去拣飞机。第二个,可以在垂尾上划槽埋入碳杆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机轮可以固定,但没法保证飞机跑直线,调整麻烦。你还要多跑路去拣飞机。第二个,可以在垂尾上 ...

感谢回复!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固定死的话,靠方向舵来控制滑行的线路不可取对么?那有无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自己想办法加固下,不要百分百是直的,

网友B:
固定了不好,起飞或是降落的时候轮子不正跑不了直线,容易桨着地

网友C:
我的飞机轮全部都是固定的,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好。

网友:
它是导向的,固定死了如何导向

网友D:
感觉还是不要固定死比较好,首先你固定的时候无法确定轮子是不是垂直,固定后如果发现轮子不垂直,再调整就很麻烦了,

另外如果轮子都固定死了,然后仅仅靠方向舵来调整方向,相当于硬憋着轮子专向,容易翻车,本身塞斯纳就容易翻。

还有就是如果稍微有点侧风,你在降落后是需要专向来调整飞机方向的。

网友E:
虚位大,更换一套新的。或检查虚位在哪个部位,舵机臂孔大,就换个新的,开孔钢丝刚进去就好,连接部位螺丝紧死了。

网友:
开孔虚位大,我曾经缠了两圈透明胶带,减小摆动。建议不要把前轮固定死,如果起飞的偏差不大,用方向舵稍微控制一下。

网友:
固定了转向就成问题
受不受伤,关键还是技术,前三点不能像后三点那样着陆
降落速度要控制好,两个后轮先着地,而不是拍下来,慢慢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了不好,起飞或是降落的时候轮子不正跑不了直线,容易桨着地

谢谢,请问是不是滑跑不加修正的话,大多数飞机多少都会有点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轮全部都是固定的,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好。

那地面滑跑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不要固定死比较好,首先你固定的时候无法确定轮子是不是垂直,固定后如果发现轮子不垂直,再调整就 ...

我发现起飞还行,但是降落实在是难,很容易失速栽下来,如果油门大了又降不下来,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位大,更换一套新的。或检查虚位在哪个部位,舵机臂孔大,就换个新的,开孔钢丝刚进去就好,连接部位螺丝 ...

按照您说的做了,这次虚位小了很多,希望下次可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了转向就成问题
受不受伤,关键还是技术,前三点不能像后三点那样着陆
降落速度要控制好,两个后轮先 ...

是啊,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模拟器里可以很好地降落,但在实际当中如果油门小了会失速,油门大了又下不来,哎~

网友:
最好不要,多请教老师傅们,看看如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