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飞977的都是带着手表来飞~

楼主(2014-07-07):
~没有定时功能的977为了电池不过放,大家是否飞的时候都带着表来飞,期待各人高见!

网友:
放心吧,977的原配电调根本不会让电池过放。你只会恨电池怎么还有那么多电量用不了。。。

网友:
飞多了就知道了,电池用到差不多的时候,维持高度需要更大油门时,电池就快完了

网友:
977油门保护做的很好,电池电压低了,飞机进入油门保护,转速慢慢降低,飞行中感觉转速下来了,就准备降落吧。我量过飞行下来电压只有3.3v,等于把电池用的刚刚好

网友:
电池在飞着的时候是有感觉的,飞机会越来越没有力,不要等飞机基本没有力了,下来电压3.4了,对电池寿命不好,最好降下来3.75左右是最好的,自已慢慢感觉和不断偿试,很快就有经验了.

网友:
动力不足了就是没电了,下来换电池就行了,不用看手表

楼主:
呵呵,按各位的见解一个电池不是要飞到手酸,飞航线付厂520的飞十分钟下来都还有3.8,那飞十五分钟是不成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按各位的见解一个电池不是要飞到手酸,飞航线付厂520的飞十分钟下来都还有3.8,那飞十五分钟是不成什 ...

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