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说话 30A新版蜘蛛电调到底堵不堵转

楼主(2014-07-07):
问了几天新版蜘蛛电调到底堵不堵转.没个准信.
以前有个一些测试.
可那不是自己掏钱买的吧.会有不客观之嫌.
只有自已测试了.
APM2.8  华科尔D10   1002接收   6S电池  V3508电机.

入魔不久.测试不一定准确.
请有经验的将军哥哥指导一下测试方法.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吧,新版蜘蛛电调公测贴。你这个型号的好像有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6244&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吧,新版蜘蛛电 ...

也有反应:蜘蛛电调害死人!

蜘蛛电调害死人!就是这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414204636
这款电调从外观看很不错引线粗等,配用它的电机是恒力4225 飞机六轴,飞控V2 空机飞时还很正常当挂在是飞行时间到8分钟左右是出现堵转问题,当降落时就能看到堵转的电机转速很慢,飞机在高空做空翻动作,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好在我的飞控是V2有缺动力保护功能 否则很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蜘蛛电调害死人!就是这款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414204636
...

建议参加以免费旧换新活动。  老款蜘蛛电调确实有堵转问题,新款解决了堵转问题。 所有外观功能正常的蜘蛛电调,可以免费以旧换新。他们官网有通知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ztwoem.com/news_detail/newsId=1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加以免费旧换新活动。  老款蜘蛛电调确实有堵转问题,新款解决了堵转问题。 所有外观功能正常的蜘 ...

我是买的新款蜘蛛.
上等兵bg4krq 也是买的新款蜘蛛.
换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买的新款蜘蛛.
上等兵bg4krq 也是买的新款蜘蛛.
换什么?

这么说吧, 你那个新版是以前的修改版,没有解决堵转问题,现在推出的新版,是重新开发了新的固件后的新版,你应该多关注下中特威的官方新闻。 现在的新固件6月份公测的,解决了堵转情况。 新固件的蜘蛛电调现在还没开始铺货,之前买的外观功能正常的都可以发回去换成新固件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 你那个新版是以前的修改版,没有解决堵转问题,现在推出的新版,是重新开发了新的固件后的新 ...

也就是蜘蛛有老蜘蛛    新蜘蛛    最新蜘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蜘蛛有老蜘蛛    新蜘蛛    最新蜘蛛?

新蜘蛛好像叫V2版的。 还没看到实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