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更换尾电机

楼主(2014-07-07):
150DFC更换尾电机,怎么区分红黄黑线呢。在插针上焊接三色线呢。这种电机线部分颜色行么?

网友:
分色最好 方便以后

网友A:
不分先通电,转向反了对换一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分先通电,转向反了对换一下线

尾电机的线给弄断了,也不够长了,接什么线呢,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的线给弄断了,也不够长了,接什么线呢,怎么接呢,

这个简单啊,和原来线差不多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的线给弄断了,也不够长了,接什么线呢,怎么接呢,

尾电机我用了30awg的线接的。

网友:
你先把线直接插在主板上,通电试试看转向对不对,对的话做好标记焊接在插针上,不对换一下线序即可。

网友:
不分颜色也可以,本来123的顺序,如果电机反转,就换成321的顺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