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装轻木3D机,做工还不错,期待首飞

楼主(2014-07-07):
螺旋桨飞机以后只买轻木的了,放在家里也好看,飞起来动作比泡沫的精准不少。这架SBACH342翼展1.23米,用2600 4S电池起飞重量1650克,稍稍重了一点,配备的X2820电机,60A电调,用13*6.5桨,拉力超过2KG,吊机应该不成问题的。相片中342上面那架小F3A也是轻木的,起飞重量1200多克,配置是一样的,X2820+60A电调,极速测试结果是159KM/H。

网友A:
轻木机漂亮,适合老手。泡沫机便宜耐炸,修起来方便,适合新手

网友B:
真漂亮~~
就是轮子罩看着像装反了的效果...不知道上面为什么不是封闭的~

网友C:
漂亮,有淘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
就是轮子罩看着像装反了的效果...不知道上面为什么不是封闭的~

不是反了,是自己挖的轮罩天窗。配的轮罩太小了,不这样处理轮子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有淘宝链接吗

某宝直接搜 SBACH 轻木3D就可以了,有两三个卖家买的机身都是一个厂的,一看就知道,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不错,轻木机就是漂亮!

网友D:
请问你F3A在哪买能给我个链接不。对你的3A机有兴趣

网友:
你这F3A能飞比赛制定动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F3A在哪买能给我个链接不。对你的3A机有兴趣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1ml3j93bf1  这是F3A机身的链接

网友:
漂亮啊 祝爽飞

网友E:
你怎么 搞的啊。  怎么把飞机 固定到强上的,我的 飞机 就是不好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 搞的啊。  怎么把飞机 固定到强上的,我的 飞机 就是不好放了

超市买几个粘钩,粘墙上,一个飞机用上几个,中间拉一个粗线,挂着飞机起落架上,电机朝上挂飞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超市买几个粘钩,粘墙上,一个飞机用上几个,中间拉一个粗线,挂着飞机起落架上,电机朝上挂飞机

是什么样子的 。能给我个图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木机漂亮,适合老手。泡沫机便宜耐炸,修起来方便,适合新手

楼上说的不错,而且轻木蒙皮涂装更细腻、更漂亮!只是不奈炸哟!

网友:
漂亮哈,但是不耐炸

楼主:
统一回复,模型飞机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照片中那架轻木F3A,已经购入一年多多,飞行超200起落。螺旋桨航模一般都是no zuo no die,定期检查飞机各部件情况,好好飞不容易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样子的 。能给我个图看看嘛

网友:
3A 和 3D机有明显的分界线吗?

网友G:
哥们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机 舵机用的多少克的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机 舵机用的多少克的什么牌子的

朗宇X2820,舵机就是一般的9G金属齿模拟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X2820,舵机就是一般的9G金属齿模拟舵机

期待你首飞视频啊 要是这飞机稳定我也搞一架 手头都是泡沫飞机  应该搞两架轻木的了 都说轻木机飞起来比泡沫机线性好  放着也漂亮 哈哈

网友:
我也有架这个,是套材入手自己装的,空机只有700多克,比你的轻,翼展也是1米2的,电装比你的好,是双天的4250,14G金属舵机,80A电调,3300 4S电池,全重没称过,应该不会比你重多少,不过飞行技术不行,一直没上过天

网友:
是的,经常练习就不会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