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菜鸟提问关于D雕刻机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4-07-07):
      最近在弄雕刻机,发了不少米,要求也一降再降,丝杆预紧了以后不上机都感觉阻力很大,现在电控都差不多了,试步进时发现手捏小同步轮(同步轮还未拆)都能堵转,要是上了机架能带得动丝杆吗?用的是5相东方60步进,因还没找到合适的电机座没上机。我想问各位前辈A4大小行程的机架,1605丝杆,有点阻力的情况需要配多大的步进啊 ???

网友:
正常的话60应该够了,驱动器上运行电流调大了沒有?

楼主:
谢谢回复   用的是东方UPH 566A    60*60厚60   0.75A  4欧     驱动UDX5107   资料找不到  又没用过别的步进所以怀疑电机过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用的是东方UPH 566A    60*60厚60   0.75A  4欧     驱动UDX5107   资料找不到  又没用过别的步 ...

长60,0.75A的200转以下转矩只有0.8N.m,且转速-高会急剧下降。看来少了。长90,1.4A的加倍还勉强。

网友A:
求推荐一台2w以内的高精度铣床   体积不要大   能偶尔啃钢铁  没有速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推荐一台2w以内的高精度铣床   体积不要大   能偶尔啃钢铁  没有速度要求。

应该有个行程,主轴夹头大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