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左右两边的行程不同,如何调整

楼主(2014-07-07):
我的是天地飞6A,使用时发现中立位置左右两端的最大行程不同,该如何调整?

网友:
头大的。国产控。

网友A:
首先确认是控的问题还是舵机问题!!换个舵机插到同一个通道,如果一样的症状就是控的问题,天6a就没救了,没有的设置的!如果换个舵机好了,说明舵机的问题,这样子的话就是舵机电位器的线性不好,勉强用在固定翼吧,直机是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是控的问题还是舵机问题!!换个舵机插到同一个通道,如果一样的症状就是控的问题,天6a就 ...

八成确认是控(或接收机)的问题 固定翼的副翼通道,真的能勉强使用?

楼主:
天六还真当不了一个我的杂牌枪式三通

网友:
用微调可以修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