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锈

楼主(2014-07-07):
我做了一个工件,45钢的,现在要用在食品机械上,每天一次使用,每次时间不超过5分钟,但是由于是蒸汽加热的机械,我现在只好每次用好就拆卸下来,擦干,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防锈吗?

对了,不能有毒哦。

网友A:
用不锈钢做个同样工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做个同样工件吧

工件做都做好了,不想改了,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所知的防锈产品估计没有食品级这个概念。要防锈最简单就是用完后拿下来往防锈液里一放,每次用时拿出来清干净,可这样同样达不到你要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镀铬,但镀铬本身关非用于食品行业产品、设备上,原因最起码是:镀铬会脱落。其实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不锈钢做一个。虽然让你破费,却是一劳永逸的。

网友:
45號鋼用在食品工具本身就是錯誤。除了更換材料,其他防銹方式都不建議。

网友:
涂一层食用油

网友:
食用油含水量很高的,而且容易变质
前面那位说的电镀也是不能用在食品机械里的

食品机械里面和食品直接接触的部件应该使用高标号的不锈钢

网友:
   含Cr要13以上。有时候2Cr13,3Cr13也生锈,曾经用9Cr18做过杀鱼的小刀,呵呵很好用不洗也不上锈,9Cr18是合金工具钢相当米国军刀440c的材料。

网友:
45钢,用食品机械上,瞎搞

网友B:
经常塗些花生油,死不了,我们都百毒不侵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塗些花生油,死不了,我们都百毒不侵的了。

网友:
没有比换材料重做更好的办法。

网友:
注重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吧。

网友:
用不锈钢吧,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