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选什么机比较好

楼主(2014-07-07):
如图!新手!14SG控!练了些天模拟器!想上真机练悬停感觉!入门什么机好!?450?还是500?有个老手带,想直接入600N油机,HOLD了么?因为我最终目的是想飞个不大不小的油机!600左右!
现在想入门。。还有,450有很多版本,选哪个好?有副翼和无副翼哪个更适合新手?500么练习起来更稳点,合适么?

网友A:
毫无疑问,先45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先450开始

那版本呢?450很多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版本呢?450很多版本

RTF到手飞方便。

网友:
当然500,同样的折腾稳才是硬道理,有大机的感觉和你的终极目标600手感又最接近

网友B:
既然有老手带,那自然听老手的,难不成老手让你飞700你还争执说网上都让你从150起步?

网友:
450吧,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老手带,那自然听老手的,难不成老手让你飞700你还争执说网上都让你从150起步?

老手让我直接600N。。

网友:
450或者500. 500更稳一些,无副翼吧,现在流行无副翼,呵呵。注意安全。

网友:
哈哈,x3吧,保证入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手让我直接600N。。

听老手的,除非你不想跟他混。。。当然你可以虚心问问他上这种机型有哪些好处,靠谱的老手会告诉你的,你自己再判断下要不要从这个老师。

话说回来,600n是什么概念,30级别或者50级别的?其实也很正常,以前根本没有150,250,450,500,简单说就是没有用电的,入门就是30油机,大家不都是这么入门的吗

网友C:
想600就直接600,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600就直接600,少走弯路

嗯!等我模拟器过了四面,直接上600油机!有老鸟带,放心些!!

楼主:
还是没想好选什么飞机入门!悬停练了几天了还行了!!想买飞机!!大哥大姐们再给个意见吧!
选油机还是电机?大机还是小机入门?喜欢玩油机大的!!有副翼还是无副翼?现在网上卖的大多还都是无副翼的,听说新手练有副翼的比较好!

网友D:
当然是买个无副翼的450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买个无副翼的450啦

为啥不是有副翼的?
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不是有副翼的?
请教

无副翼的调整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是有副翼的?
请教

有副翼炸了以后调整很麻烦的,特别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的调整比较简单一些

不会矫正电子设备,咋办?带我的一个老鸟,不会矫正电子设备,没飞过无副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矫正电子设备,咋办?带我的一个老鸟,不会矫正电子设备,没飞过无副翼的

三轴的安装教程里都写的很清楚的了,自己按照教程没问题的,

楼主:
600N油机已经入手!这几天安装调试状态!

网友:
飞跃450,不用犹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