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传感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7-07):
想用霍尔传感器测量无刷电机转速,但对于选型有点困惑。

如果电机内线圈定子是12极,外磁转子是14级。如果电机每分钟最高12000转,这样最高每秒霍尔传感器会输出多少个脉冲信号?有没有合适的现成模块推荐?

网友:
可参照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A:
看你意思是想 直接测量 外转子的磁铁 咯。。
很简单——不就 14片磁铁 麻 ——。
如果你能可靠的测到信号:
那就是:每转一圈 7个 正信号,和,7个 负信号 。So  easy

*********************

如果想 测量 定子,,那就根本 不需要 霍尔传感。。。

G31 陀螺仪 就有一款 直接接在 马达三根线上的 转速传感器。

等俺有空:用 示波器 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意思是想 直接测量 外转子的磁铁 咯。。
很简单——不就 14片磁铁 麻 ——。
如果你能可靠的测到信号 ...

确实是测量外转子的转速。
问题是我找了好几家淘宝的霍尔模块,他们说不支持那么高的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测量外转子的转速。
问题是我找了好几家淘宝的霍尔模块,他们说不支持那么高的转速。

12000 x 7 = 84000,,_______84Khz

确实有点高,只能使用“线性霍尔”器件,

自己加信号处理。

或者自己单独:对称沾接 N,,S 两块磁铁,可以降低频率。

再或者:把‘外转子’涂刷成:180度黑色,180度银色,
使用 超高速PIN光电传感器 绝对可以 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0 x 7 = 84000,,_______84Khz

确实有点高,只能使用“线性霍尔”器件,

用红外反射传感器向上检测螺旋桨估计也行。
最后实在不行,就不测了。费劲。

网友B:
我是自己焊的,淘宝买的霍尔元件,焊接个上拉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己焊的,淘宝买的霍尔元件,焊接个上拉电阻就行

无刷电机的转速行么?
给个淘宝链接,加 qq 35540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