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OSD过不了自检

楼主(2014-07-07):
如图,开机就一直在这个状态下,请问是什么问题。也一直都搜不到星

按一下那个按键就到这里了。

大神啊,这是GPS接错线吗?原配的GPS线只有三根没有问题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用过!等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估计是gps线接错了
反过来插一下试试
反正烧不掉

网友:
你在室外还是室内啊。每次起飞要复位一下吧?

网友:
上 GPS 插口  线路板插孔

网友:
会不会是你插反了、还有原有的GPS是四根线的
我的也是穷人OSD

网友A:
穷人OSD的GPS是三根线,线有交差的。2个模块5V接5V、接地对接地、OSD的RX对GPS上的TX。不然就是GPS坏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B:
GPS需要接四线,TX->OSD RX, RX->OSD TX, VCC->OSD +5V, GND->OSD GND
TX/RX反接不会烧,VCC/GND反接必烧板。
NDD,前两天脑残接错电源线烧了个GPS的飘过。

网友:
楼上的解答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人OSD的GPS是三根线,线有交差的。2个模块5V接5V、接地对接地、OSD的RX对GPS上的TX。不然就是GPS坏了,我 ...

好,非常感谢,回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需要接四线,TX->OSD RX, RX->OSD TX, VCC->OSD +5V, GND->OSD GND
TX/RX反接不会烧,VCC/GND反接必烧 ...

谢啦。回家先试试看。有可能是我GPS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