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模拟器发现木马bd

楼主(2014-07-07):
今天新买的笔记本电脑装
模拟器
装凤凰没事 但是装另一个赛车模拟器时电脑提示检测到木马 于是我终止安装并关机重启 请问到底有没有病毒呢? 模拟器软件是淘宝上买的20合1的光盘 由于电脑是今天刚买的所以比较谨慎不敢乱搞
望各位给点建议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不一定是病毒,有些软件要修改系统底层设置而报警,问问商家。

网友B:
一般误报可能性较大,使用模拟器解密狗都容易出现这类提示,但可咨询一下商家。

网友C:
可执行程序而已,要玩就装吧,人家很多都是裸奔机器从没提示的

网友D:
裸奔好几年。。。 一般来说模拟器肯定没问题 除非卖家或者卖家的上家有意植入病毒

网友E:
我的也检测到病毒,不管他那么多,反正破解的东西都提示有病毒

网友F:
可能就是个补丁而已,现在玩游戏的那个不知道。如果实在不放心,就装两个杀毒的。两个都说是病毒的在处理

网友G:
我的软件也是提示病毒。。。。不过没办法了,模拟器下载很不好搞,唯有放过了。。。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