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篷小游艇380电机配20A电调可行吗?

楼主(2014-07-07):
艇长55cm用2S锂电,速度要求20公里。20A电调可以胜任吗?

描述只可以用250电机,我是380电机背的住吗?主要看重这电调尺寸小。再说我速度要求不高。

描述工作电压:4.8V-7.2V

宽工作电压 :4.0V---8.4V

输入信号类型:PPM
驱动频率:2KHz
输出电流:
连续:20A
30秒:25A
5 秒:50A

重量:11克(含线和插头)

尺寸:24*23*5MM(长*宽*厚)

适合130/180/250有刷电机。

网友:
55CM 的船,建议用300A的,也就50块钱一个,船用电调宜大不宜小。

网友(2014-08-24):
300A 多了个“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