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配置用多少号桨最佳

楼主(2014-07-07):
飞越650机架 飞越
云台
狗3摄像头 5200毫安4S
电池
25C达普. 郎宇V3508
电机
KV580 好盈铂金电调30A
准备换APC的桨

网友A:
12寸稳定,抗风!15寸飞得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意,差不多就是这样

网友D:
太讨厌这底色了,看不见,不看了,

网友E:
我也准备上这配置,正为电机的KV值纠结呢,是KV580的1355的桨好呢,还是KV480的1455的桨好?还要考虑抗风问题,请模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