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话,用视频说话,Lightbridge新固件较给力

楼主(2014-07-07):
视频上传以后被压缩得很差,但是仔细对比还是可以看到旧版本一卡一卡的,而流畅模式和实时模式很顺畅。注意第15s以后,车子出现的时候特别明显

网友:
对比视频很给力。。。

网友A:
这是飞行中拍的吗?

网友:
对比视频做的非常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飞行中拍的吗?

不是,我用播放器播出来的,之前的航拍片段

网友:
迫不及待要试试LB了! 越发相信自己的眼光了

网友B:
楼主,高清图传使用到底改善大不,一直在纠正是否用!

网友:
流畅模式应该也是有代价的,延时增加了多少

网友C:
我真心没觉得升级后好了很多,,,,飞到600米基本图传画面卡死。画面完全不动。
之前画面延时,可是至少还可以飞个1800到2000米,,,,,现在你们去飞看看800米。。。。
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清图传使用到底改善大不,一直在纠正是否用!

我说说我的~飞行距离没有缩短,1600+m无压力。毫无疑问的现在效果比以前好多了。那些飞不远的,很可能是天线有问题。现在APP里面不是有个“信号自检”的功能吗?飞行之前,在地面让天空端地面端近距离2米左右看看里面两根天线信号是不是好的再飞。不好的话,很可能天线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真心没觉得升级后好了很多,,,,飞到600米基本图传画面卡死。画面完全不动。
之前画面延时,可是至少 ...

有留意国外论坛,看到有人发过这样的图。Lightbridge天空端的天线有可能插拔不当开焊了,信号很弱,但是包在里面看不到,自然就飞不远了。大疆在配件里面不是放了5根天空端天线吗?3根条状,2根板状,换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留意国外论坛,看到有人发过这样的图。Lightbridge天空端的天线有可能插拔不当开焊了,信号很弱,但 ...

我有根还真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心没觉得升级后好了很多,,,,飞到600米基本图传画面卡死。画面完全不动。
之前画面延时,可是至少 ...

找个空旷点的地方试试,特别是地面端周边最好无Wi-Fi干扰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留意国外论坛,看到有人发过这样的图。Lightbridge天空端的天线有可能插拔不当开焊了,信号很弱,但 ...

确实天线插拔方式要注意,最好用镊子翘一下头的那个位置。焊接的方式经不起大力的。

网友(2014-08-10):
最好用镊子翘一下头的那个位置

网友:
LB 用着很纠结啊~~~~~~~~~~说好的地方~~~画面高清   遥控距离远 ,可是用教练线的方式确实太坑了啊~~~~插教练线的时候直接控就来电了   可是飞完了我还得把教练口。一天飞个10多个起落  教练口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FUTABA 当年设计这个口子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 插来插去的频率如此之高~~~一不小心还把教练线的针给搞断了~~~~~

网友:
求LB的 ios客户端。。找了俩月了。。。。。。求分享。。不胜感激   cerary@qq.com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菜鸟,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