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轴,电机一样,但是四个电机是一样的kv570值,另四个是690可否通用

楼主(2014-07-07):
如题,最近准备把四轴升到x8轴,就从网上正好看到了4822 kv690的   我也忘了自己的电机是多少的 模模糊糊记得好像是600左右,昨天拍了 今天检查飞机一看,是kv570,组过x8的麻烦看能不能用这个组合?

楼主:
你就看着沙发眼红,能不能回答

网友A:
570的在上层,690的在下层,用同样规格的浆,这样效率还能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0的在上层,690的在下层,用同样规格的浆,这样效率还能高一点。

上面用转速低的电机,为了让气流缓一些进入下层转速高的电机么?  这感觉有点涡轮增压的feel了.....   但是用同样规格的桨   kv大的   电流增大   发热增大  会不会影响电机 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用转速低的电机,为了让气流缓一些进入下层转速高的电机么?  这感觉有点涡轮增压的feel了.....   但 ...

不会,我试过。

网友B:
高KV的电机在下边,按道理想像着,会比上面的电机要轻松,我是想像的哦,嘿嘿

网友C:
如果是X4,电机混搭是没问题的,如果是X8上下层,会有问题,上下不一至比单层还费电,可以参考LAMA共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X4,电机混搭是没问题的,如果是X8上下层,会有问题,上下不一至比单层还费电,可以参考LAMA共轴

真是这样吗,会不会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X4,电机混搭是没问题的,如果是X8上下层,会有问题,上下不一至比单层还费电,可以参考LAMA共轴

说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试过。

嗯 谢谢 现在就是要确定  能不能这样混搭,该如何混搭,桨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KV的电机在下边,按道理想像着,会比上面的电机要轻松,我是想像的哦,嘿嘿

偶然搜到一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ghlight=&page=2上面讲的不是太明白  到底这个混搭能不能搭  如何搭  电机如何放置,桨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X4,电机混搭是没问题的,如果是X8上下层,会有问题,上下不一至比单层还费电,可以参考LAMA共轴

你确定你没有说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没有说反了?!

有发现lama转方向时会掉高度,想一下上下桨转速不一压强差只会在上下桨之间,而x4是控各轴电机功率,所以飞控会均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发现lama转方向时会掉高度,想一下上下桨转速不一压强差只会在上下桨之间,而x4是控各轴电机功率,所以 ...

这个不是平铺的八轴,飞控应该会算上下两层的  这个问题头疼呀

楼主:
自己顶顶,希望有组过的高手能指点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