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PRO+NAZA V2 起飞后就失控然后炸机频

楼主(2014-07-07):
画面中,20秒的时间开始起飞,29秒失控,45秒落地!

哪位给分析一下原因所在?找DJI技术支持还处于离开状态。只能先发贴求助了。

网友A:
您好,楼主是否有OSD数据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B:
排除安装设置问题的话,可能性比较高是起飞前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安装设置问题的话,可能性比较高是起飞前未校准。

起飞前较准了

网友C:
你失控是不是飞机在天上绕圈圈啊,而且遥控控制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是否有OSD数据可以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失控是不是飞机在天上绕圈圈啊,而且遥控控制没反应

遥控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没反应。

我觉得一般,你在起飞前,先用自稳模式起飞,然后切GPS模式,悬停30S后在,自由飞行,一般的GPS需要30S冷启动,所以不要急于飞高,而且你失控后可以切换模式,但是不要切换过于频繁,我也炸过一次,后来靠上述方法就没炸过,而且一般是有段时间放着不玩就爱失控,

网友:
跟我上次炸机,一模一样,我是电调坏了一只造成的。

网友D:
希望能找到原因

网友E:
刚起飞就失控了啊.也没感觉到风大.听高手们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起飞就失控了啊.也没感觉到风大.听高手们分析!

几乎没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能找到原因

DJI 技术支持3目前的回复是:
技术支持3-深圳市大疆 17:33:07
要等,我不看数据的, 要发给分析人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 技术支持3目前的回复是:

那就等等吧。

楼主:
飞机现在是修好了,可我不敢飞……

网友F:
模式有错误吗?感觉像是手动模式没控制住摔下来的,不知道你的飞控有没有设置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式有错误吗?感觉像是手动模式没控制住摔下来的,不知道你的飞控有没有设置手动模式

GPS模式

网友:
起飞前多检查吧,模式不要错误,还是感觉是手动模式。

网友F:
起飞前多检查吧,模式不要错误,还是感觉是手动模式。或者是开关无意中打到手动模式了。有一次我的开关就无意中打到手动模式了,自己起飞前没有仔细检查,推油们就起来了,感觉操作有点不太对,但是能够手动保持稳定,不会摔飞机,接着切换模式就没事了。手动模式挺容易的,只要你不紧张,有直升机基础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G:
看来冒似apm还要稳当些吧,没调好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是否有OSD数据可以分析一下?
我前两天也失控了,14sg,naza飞控,高度大概50多,300米远,就失控了。后来看录制的视频发现失控的瞬间,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滴滴滴响了两声?求解释!!!

网友H:
校准指南针和失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