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精灵2遥控能不能用福他爸接收

楼主(2014-07-07):
精灵2遥控可以用福他爸的接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大神回答

网友B:
不可以啊 是futaba遥控可以跟精灵2自带的接收机对频 精灵2的遥控器没法跟futaba的接收机对频

网友C:
精灵2就是futaba协议接收机

网友D:
PHANTOM遥控器 无法和FUTABA接收机对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