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蜻蜓桨 VS 1555 DJI桨 效能实测

楼主(2014-07-07):
    用“效能”这两个词,可能会挨喷,因为我的测试只是一个顺带的产物,完全谈不上严谨,事实上我对桨效也是一知半解——

    飞机高速航拍的视频有高频震动,为了证明祸源是1755桨(百元内的1755桨没朋友有直接经验),就购买了这个朋友介绍的1555桨做测试,以后也可以做H4使用。

    今天拿着手上这两种桨做了测试,果然飞机的震动小了很多(航拍测试暂时没有),也突然发现两者的效能(原谅我再次使用这么严谨的次)竟然。。。:

  • 飞机配置:
大六轴T960,疯5008 KV335,1W25C电池。绑上铁饼,总重量8KG左右。

  • 桨的说明
都是几十元的便宜碳桨,但是1555相对做工好,至少没有双桨,1755桨基本上就是垃圾桨,一半都有双桨,震动好大。

  • 测试条件
不是同一天测试的,所以可以保证电机、电调、电池发热等情况基本一致。BB响设为3.6V报警,报警响起即计时终止。

  • 测试结果
都说同一KV值的电机,不同桨效差别大,但是我的测试结果却是这样的(以下数值取整数,略有误差)——
                  悬停油门(满电)     悬停电流    悬停时长
1755蜻蜓桨      55                    50A        11分半
1555DJI桨       70                    50A        11分半

也就是说两者除了悬停油门位置不同外,其他都一样!效能相同?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测试结果,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无法解释

网友A:
楼主可以1555蜻蜓桨对比1555DJI桨.....这样应该好说明一些

网友B:
1755蜻蜓桨 和 dji 1555是差不多的
要是用Tmotor桨型的1555会好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1555蜻蜓桨对比1555DJI桨.....这样应该好说明一些

因为我手上只有这两种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手上只有这两种桨:)

好吧,刚入了1555蜻蜓桨,正在漫长的攒钱装机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55蜻蜓桨 和 dji 1555是差不多的
要是用Tmotor桨型的1555会好很多哦

dji1555桨用在我的飞机上面,油门余量太小,下降稍微快点推满油门都拉不住,差点坠机!
听说TM的升力是比DJI的大,但是最适合我的还是17寸桨,可是便宜的17寸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刚入了1555蜻蜓桨,正在漫长的攒钱装机中,哈哈

攒钱买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慢慢享受吧

楼主:
一不小心就上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攒钱买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慢慢享受吧

哈哈,确实是漫长,唉

网友:
每个动力系统都有在不同重量下的最佳转速值,在这个转速上才是最有效率的(续航)。
LZ重量一定,KV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桨带来的区别不大,这也是正常的。

网友:
首先,同样的升力,大桨在较低的转速下获得,正常。

然后,更大的蜻蜓 VS 更小的DJI,升力效率类似,那么如换成同尺寸的,结果已经可以预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1555桨用在我的飞机上面,油门余量太小,下降稍微快点推满油门都拉不住,差点坠机!
听说TM的升力是 ...

有便宜的仿TMOTOR啊

网友C:
电流相同,说明桨效相同。

忽略桨的重量差别,则两次测试的悬停功率相同,或者说升力相同。对于电机,转矩正比于电流,相同电流,说明电机输出的转矩相同。
因为电机,电压,电流相同,电动势转换为转矩的效率相同。

桨效可以理解成将电机转矩转化为升力的效率,转矩相同,升力相同,则桨效相同。

根据经验,相同转矩时,合理设计的桨,尺寸越大,升力越大。

这个实验结果说明那个 17 的桨设计的不好,效率竟被 15寸的赶上。

网友D:
原因很简单,1755的桨型设计的太水,或者是1755的加工精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相同,说明桨效相同。

忽略桨的重量差别,则两次测试的悬停功率相同,或者说升力相同。对于电机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很简单,1755的桨型设计的太水,或者是1755的加工精度太差

买过两种一百元内的1755蜻蜓碳桨,做工都差,两种桨除了桨根宽度不一样外,桨叶的外轮廓竟然能完全重叠。不知道这些山寨厂家是怎么保持这么高度一致的外形的,用正版桨做的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过两种一百元内的1755蜻蜓碳桨,做工都差,两种桨除了桨根宽度不一样外,桨叶的外轮廓竟然能完全重叠。 ...

“抄数”就是扫描某一款桨的外形数据再开模

网友:
当升力值为恒定的时候。 小桨电机的转速大,油门高。大桨电机转速慢但是输出扭力大。产生的效能正好在一个交际点上 可以理解。其实你可以把电机输出效能和桨大小画2个曲线。这样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因为我手上只有这两种桨:)

网友E(2014-10-27):
引用 网友A:
好吧,刚入了1555蜻蜓桨,正在漫长的攒钱装机中,哈哈

测试效率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测试效率如何?

1555蜻蜓效率不错,我现在换成E600套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555蜻蜓效率不错,我现在换成E600套了,呵呵

抗风么?跟dji1555比呢

网友:
桨效可能是一样的(在悬停的时候),因为同样的负重都是同样的时间,只是说,最大拉力不一样,因为电机KV小,可能配1555拉力没有1755大。所以在航线上的效率就不好说了!不知道对不对哦

网友:
同样载重前提下,桨越大,力效越高,抗风越差。 17寸和DJI的15寸悬停效率一样,要么DJI太牛,要么17寸太差,要么两者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抗风么?跟dji1555比呢

抗风性说不上来,但是比仿TM1555的要好很多

网友(2015-04-13):
这个很好理解啊,从你的测试结果分析:悬停油门不同,但电流相同,说明要达到悬停的平衡,电机带动2种不同的桨时,工作转速是不同的;悬停时间相同则说明电桨效力接近。最终的结论是:这款1755桨的桨效与1555接近,这1755效能过低!

网友E:
功率相同的情况下 本来时间就应该一样 蜻蜓桨抗风能力回避DJI强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功率相同的情况下 本来时间就应该一样 蜻蜓桨抗风能力回避DJI强很多

蜻蜓桨盘面积大,抗风肯定差于DJI15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蜻蜓桨盘面积大,抗风肯定差于DJI1555.

我实机测试过 1555蜻蜓桨大风稳定的很 DJI1555 那个很容易受气流影响

无风条件下DJI效率高 蜻蜓桨稍微滞空短一点点

有风4-5级条件下DJI根本就没法飞,晃得厉害 蜻蜓桨会比DJI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