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一代飞行一年时间后 续航能力下降问题!

楼主(2014-07-07):
去年9月份购买的精灵一代,改装了加飞越两轴云台挂狗上2200原装电池可飞行6分钟左右低电压开始报警  挂2700电池可以飞行9分钟左右低电压开始报警
一直到今年5月份开始2200原装电池续航 不到3分钟就低电压开始报警

挂2700电池可以飞行5分钟左右低电压开始报警
以为电池过度使用平凡老化
前几天买了新电池测试感觉没有太大变化 请教下各位有没这样问题?
精灵以前掉过一次水里 会不会是电机被氧化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电机进过水,电机轴承出了问题。

网友B:
查查电机吧 其他地方问题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电机吧 其他地方问题不会很大

网友:
机机最怕的是水,不该短路的的地方都会接通,仔细观察并清理主板,各接口,及各电机电调的参数。

网友:
挂2700电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电池是哪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挂2700电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电池是哪个牌子的

具体重量没称过 就知道2200原装电池以前可以飞6分钟左右  现在2分钟左右就报警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电机进过水,电机轴承出了问题。

现在一直纠结电机,换原产的太贵 换其他的怕动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