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是否用一段时间就进入老化。

楼主(2014-07-07):
电调使用2年了,感觉反应慢是否进入了老化年龄了。电调是否有衰老,是否应该更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电子元器用久了是会老化的,哪有东西没寿命的,都会疲劳的

网友B:
半导体器件的老化与电子管器件的老化是不一样的,电子管的老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老化,半导体器件的老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化并不明显,使用两年的电调如果没有超出极限参数是不应该老化的。你每天电调使用时间还能有你家电视使用的时间长吗。没看到谁家的电视用两年就老化了。

网友C:
电子产品都有个寿命的

网友D:
飞机上大部分东西都是摔坏的,能用完使用寿命的东西很少很少。

网友E:
理论上有老化,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和电调相比,电池和马达的“老化”会更加明显一点。

网友F:
是啊。。。用久了哪有不退化,但是一般你不烧它寿命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