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小飞机在室内飞行给点意见 谢谢

楼主(2014-07-07):
想买个小飞机可以和14SG对频的 给点建议
想买个无副翼的玩玩 介绍详细点 我会谢谢的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
HP100不错,高频头版本的一插上就能使用。

网友A:
blade msr x 或者nano cp x,买个NX6的DSM2高频头也是插上就能玩
介绍就不用了吧,msrx四通机王,nano cp x性能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ade msr x 或者nano cp x,买个NX6的DSM2高频头也是插上就能玩
介绍就不用了吧,msrx四通机王,nano cp  ...

nano cp x这好贵哦 要一千多哦

网友:
室内飞的话建议有刷,100级以内的炸机无压力,除非是高手那就无所谓了,但高手也不会上来问了~~~

去微型电直区转转,买飞的人多的款不会出错,现在可选择的品牌也很多~~~

网友:
双桨LAMA直机,在室内相当稳,飞婚庆送戒指的那种,在室内稳得很。

网友:
买伟力911吧吗

网友:
或者伟力的室内的小四轴也不错哦

网友:
建议不要买太大的。。贪大的话很惨

网友:
只有150了

网友:
150不错啊,可以直接和14sg对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