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5.8g图传接线问题

楼主(2014-07-07):
各位前辈,我按标示接了线,也対好频,为什么显示器没有讯号? 显示器试了,没有坏

网友:
估计有没有高频信号

网友:
你的视频输入和地线连在一起了,把紫线连在负极上,淡灰线连接视频输入。其他都正确。

网友:
您的视频输出端口是否有测试是否能正常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