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玩固定翼fpv了,求入门配置

楼主(2014-07-07):
现在已经有鹰眼,apm了,控是天6,已将旋钮改成3+2可以用到apm6种飞行模式了,已装在塞斯纳试飞了,巡航,返航,失控保护返航等都测试没问题了,遥控是打算先不换的了,剩下的配置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呢?1、载机:基本上确定是冲浪者x8或海外版冲浪者v5,冲浪者仓内空间比较小,装的下apm吗?2、图传:5.8g的,最近好像好多人买ts832,600mw的,接收加发射淘宝有卖440,有卖500的,不知道哪个好,还有固定翼600mw够吗,还是买2000mw,2000mw的有旧版8频道的和新版32频道的,看耗电8频道的好像高很多,哪个好呢?3、遥控增程:2.4g2w功放好还是433好呢,听说某433干扰厉害,舵机会猛抖,而且2.4g功放便宜,才160元。就这么多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同问,楼主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图传440  我刚买 ,在路上

网友:
我的是1.2G柏通 天行者1680  433和飞控都是Arkbird的

网友B:
ts832小心买到翻新的。。。
现在翻新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832小心买到翻新的。。。
现在翻新的很多。

是啊,我就是担心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440  我刚买 ,在路上

到手分享下试用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bird好东西,1.2不怕干扰gps吗

一般还是不得 看你布局啊 干扰是多方面原因的 你飞远距离只有用1.2G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担心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你fpv准备多远?
如果1km以内的话就买个200mw的模块自己做。
要是远距离10km以上的话就买老版的2w的。
图传功率不重要。
配个好天线。
发射用5dbi全向天线,14或12dbi接收。
人体aat。
效果比用原装天线图传功率加一倍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fpv准备多远?
如果1km以内的话就买个200mw的模块自己做。
要是远距离10km以上的话就买老版的2w的 ...

买天线你找厂家直接卖的店,便宜质量好。
大力电子什么的店铺都是在厂家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天线你找厂家直接卖的店,便宜质量好。
大力电子什么的店铺都是在厂家进的。

果然是行家,打算飞四五公里或更远,但是图传搭上了好天线,功率大点的图传距离也更远些吧,听说功率大了有干扰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行家,打算飞四五公里或更远,但是图传搭上了好天线,功率大点的图传距离也更远些吧,听说功率大了 ...

图传发射尽量远离飞控和gps。其实5.8基本没有干扰了,但如果不放心可以把图传放机尾。
音频,视频,正好和两个尾舵机信号线。用小米手机的数据线剪了连接正好。。。。这个数据线屏蔽做的不错。。。
电源线就不用做屏蔽了。
其实这堆线用dji那种绞线就可以,花花绿绿的也很好看。
2w图传,5dbi发射,14dbi接收。
最少要稳定6~7km。
不是有人飞了10多km吗,用2w图传!!!虽说几乎都是雪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发射尽量远离飞控和gps。其实5.8基本没有干扰了,但如果不放心可以把图传放机尾。
音频,视频,正好 ...

太感谢了,说的很详细,受益匪浅哈

网友C:
FPV就别用天6了吧

网友:
我也打算这样 感觉能放进去 (我朋友翼龙都能放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就别用天6了吧

不够用的时候再考虑咯,天6不会导致我飞机飞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想多了,配上图传飞空,在非功放的情况下非起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1.2G图传功率多大?

网友:
用xd的图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