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些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坛子里虽有一两篇飞控的提问,但还是不太明白,请教老鸟讲讲:1.飞控的种类,2.在什么情况下安装飞控,3.飞控的使用范围。在此先谢了!

网友A:
1.头像有喜感
2.飞控主要有开源和商品飞控两种 开源的有APM KK 等等 商品的话 大疆NAZA 等等 开源飞控多轴 固定翼 直升机都能用 只要你能调好 商品的话 一般有专门的机型 比如 大疆ACE 专门直升机用的。
3.完成航拍任务 想要定点 定高 失控返回这样的功能的时候
4.什么叫使用范围? 直升机 多轴 固定翼都能用 飞控飞控嘛 飞行控制器 和陀螺仪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5.说的不对的 楼下狂喷指正 谢谢了

楼主:
感谢!还有几个问题:
1.飞固定翼如果不玩航拍等,安飞控有意义吗?
2.安装飞控的固定翼飞机可以练习3D飞行吗?
3.一般固定翼飞行安装飞控后可以减少炸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