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抖动求救

楼主(2014-07-07):
四轴放置几个月没飞了,几个月前最后一次飞行还是很正常的。可是昨天飞,起飞就抽搐,昨天抽的很猛。今天拍了视频,只拍了一下抽搐,隔一会就弄这么几下,抽的瞬间有时候自己掉高度,这是什么原因啊?
配置是 WKM IOSD、4s、电机TM3110 KV700 铂金30电调,1247桨!

网友:
您好,此情况请检查您的电机问题,从视频中看, M3电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请多做测试

网友:
有道理,电调也可以换着试试!

楼主:
那我先这样对调电机试试吧。如遇问题再咨询吧,谢谢

网友A:
期待楼主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能够解决问题

谢谢啊

网友B:
电池当初保存时电压再保存电压么?
飞机存放时是否会受潮,电调受潮通电后容易损坏。电机估计没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当初保存时电压再保存电压么?
飞机存放时是否会受潮,电调受潮通电后容易损坏。电机估计没有大问题

第一个起落的时候,好像听到3号电机有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