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沖NiMh電池,電壓總是跳上跳下正常嗎?

楼主(2014-07-07):
四節電池,電壓總是6.0-6.10之間跳動,正常嗎?

网友A:
如果充电电流是脉冲电流的话,充的时候电压高,而不充的时候电压会下来一点点,如果有办法串一个电流表检测充电电流的话,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正不正常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正常,B6会冲一阵,停一阵,然后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