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是否有DIY接收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4-07-07):
请问那种几百MHZ的微型接收机是如何diy的 有没有大神发过教程  这些几百MHZ的也算是2.4G的吗?

楼主:
是不是也要和控里的晶体配对?

网友A:
2.4G是2400MHZ,能和几百MHZ扯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是2400MHZ,能和几百MHZ扯上吗?

哦 那些某宝上说的diy2.4g迷你遥控 下面频率写几百MHZ的 都是假的啊

网友:
几百MH和2.4G频率差远了

网友:
几百兆赫兹的常用就433,这个有开源的,可以自己做。论坛搜索吧

网友B:
没有电子基础就不要想DIY接收机了

网友C:
我想要一张奔驰车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子基础就不要想DIY接收机了

求个电路图 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要一张奔驰车的图纸。。。

这和奔驰车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现在2.4G的接收机都是单片机解码的,就算给你电路图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2.4G的接收机都是单片机解码的,就算给你电路图也没有用。

是不是要烧进去? 没里面代码就没法搞了

网友D:
72M的是超外差式的接收机 经过好2-3次变频的 一般的玩家就不要做梦了。
2.4G的 有专用芯片外加单片机编程哦 ,不是本行也不要做梦了
相对来讲 对于非专业的玩家,做出2.4G的难度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M的是超外差式的接收机 经过好2-3次变频的 一般的玩家就不要做梦了。
2.4G的 有专用芯片外加单片机编程 ...

好吧 我就当做了个梦 3Q

网友:
接收也去DIY啊

网友E:
要做一個接收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我多年前試做過27MHz 的 AM 接收機,做出來後可以用,不過體積大,重量大,靈敏度不及廠制的( 即是接收距離不及廠貨),樓主連幾佰MHz 與 2.4G 都攪不清楚( 1000MHz = 1GHz ) PPM(FM)更難做及難調,沒有測量儀器就更難,可況現時的接收機是PCM及2.4G就連董電子的也難做得到,沒有理由為做一個接收機去用大量金錢買測量儀器,你都知道在網上很難找到做接收機的資料就是這個原因,不是說樓主不能做到,但有一定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做一個接收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我多年前試做過27MHz 的 AM 接收機,做出來後可以用,不過體積大,重量 ...

3Q 看來做個接收機難度挺大的

网友F:
谁说遥控上写的2.4的收发机,工作频率就是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说遥控上写的2.4的收发机,工作频率就是2.4G的?

也有可能是2.5的

网友G:
这都能自己做啊。。

网友H: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I: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J(2015-03-15):
我照网上做的富斯接收对不上码还再躺着嘞!!!

网友K:
接收机是可以diy的,而且很简单,甚至简化到一个2.4G的接收模块加个单片机就行,要自己写代码或者刷别人的固件。
如果你的发射机也自己diy,那么发射和接收之间的协议可以自定义,你想做几个接收机都行,飞丢了大不了自己再做一个,何等畅快。
如果是给商品发射机diy自己的接收机,那么你得知道它的编码协议,这个也有破解了的。好像伟力的、富斯的发射器都可以自己diy接收机,有人写过固件,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L(2015-04-18):
想做一个兼容futaba2.4G的接收机

网友J:
用富斯控,可以自制接收哦!

网友M:
发射和接收都有diy教程,百度找萝丽2.4g

网友N:
自己DIY不容易啊!还是用成品吧!

网友O:
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