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炸机后,满血复活

楼主(2014-07-07):
150炸机两个舵机扫齿后,换齿轮,升级金属尾,加强机身。
换加强机身时后马达线断了,又要换马达线头。

网友A:
请问,电机线是怎么连接到插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机线是怎么连接到插头上的?

在淘宝买过圆型针排,焊上,记得要每条线分开包好,不然会烧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买过圆型针排,焊上,记得要每条线分开包好,不然会烧主板。

还得焊啊!!!难为我了

网友B:
= =这遥控器是不是准备后期用大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焊啊!!!难为我了

简单些买了针到维修电器店叫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这遥控器是不是准备后期用大飞机的?

学习中自己的喜爱所以买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些买了针到维修电器店叫他焊

好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中自己的喜爱所以买好些

14SG我觉得比14MZ好用,所以我打算把大飞机的数据放到SG里MZ就退役吧,6年了

网友:
飞这个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我觉得比14MZ好用,所以我打算把大飞机的数据放到SG里MZ就退役吧,6年了

都是好控,见过你玩150,非常的利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好控,见过你玩150,非常的利害

其实就是胡乱翻,飞了这么些年了就是胆大,动作都根本不到位,youku搜我这个用户名就可以看大飞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