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尾翼开孔不蒙皮可以吗

楼主(2014-07-07):
尾翼做重了,不好调重心,就在平尾上开了几个空,请问,这样要是不蒙皮的话,会不会漏风啊,升降舵上的我觉得一定得堵上,其他那几个我觉得不堵上可能也行呢。,

网友A:
你知道,要是想拿木板打别人,如何打地狠么?在木板上开两个孔,打起来呼呼挂风。此处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要是想拿木板打别人,如何打地狠么?在木板上开两个孔,打起来呼呼挂风。此处一个道理

还是没明白!舵面上的那俩我会堵上,其他的还是不知道堵不堵。。。。

网友B:
你说可以吗?那你干脆尾翼不要算了,其实就算懒得蒙皮的话,用透明胶带贴上一样好看也不增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可以吗?那你干脆尾翼不要算了,其实就算懒得蒙皮的话,用透明胶带贴上一样好看也不增重啊

早知道不开了,再粘上估计更重了!太郁闷了!不过还是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知道不开了,再粘上估计更重了!太郁闷了!不过还是多谢了!

蒙皮肯定比你挖掉的材料要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蒙皮肯定比你挖掉的材料要轻很多

恩,先稍微挡一下,等调好了再蒙!

网友:
再挖几个小的,还是蒙上皮好些

网友C:
再多挖一倍的孔,再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多挖一倍的孔,再蒙皮。

恩!

网友D:
开孔是必要的作用是在结构强度满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减轻重量,开孔不蒙皮也可以结果不是漏风是开孔处在滑过空气时产生的风阻大大增加。飞机的稳定性大打折扣

网友:
当然要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孔是必要的作用是在结构强度满足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减轻重量,开孔不蒙皮也可以结果不是漏风是开孔处在滑 ...

嗯,懂了!

网友E:
这个道理很浅显吧~~~不舍得蒙皮就用透明胶贴上~~~~

网友:
可以蒙棉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道理很浅显吧~~~不舍得蒙皮就用透明胶贴上~~~~

不是舍不得,而是不想增加重量

网友F:
蒙皮肯定比你挖掉的材料要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蒙皮肯定比你挖掉的材料要轻很多

后来我又多挖了一些孔!通过计算 挖掉约3.6克!裁剪下整个尾翼的蒙皮,称了下约4克!

网友:
降落伞你扣几个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