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狗3+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4-07-07):
今天手贱,把昨天航怕的录像拷进电脑,结果tf卡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于是我重新插卡进狗3+,通电显示cd err,于是我在电源没有拔掉的情况下直接按了狗的电源键。结果就是再次通电的时候,除了背后的电源灯(红色)亮了几秒之后,怎么样都开不了机,请教大虾们怎么办呐?

忘了说明一下,我是直接用的动力电通过降压供电。狗里面没有电池

楼主:
请各位老鸟,大虾门不吝赐教!

网友:
没用过 帮顶下

网友A:
可怜的孩子,试试看拔掉TF卡和电池,用USB线连接电脑或充电器,反复插拔几次看看前面板灯会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孩子,试试看拔掉TF卡和电池,用USB线连接电脑或充电器,反复插拔几次看看前面板灯会不会亮。

谢谢你,试了十几次,还是没有反应,而且连接电脑后没有显示可移动硬盘。

网友B:
狗很不要外置充电,一块电池充满够飞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很不要外置充电,一块电池充满够飞好久了!

这样呀,那我的注意了!谢谢

网友:
估计主板电源模块烧了。如果坏了我收尸体,Q:727659901,13095339825. 谢谢!

网友:
按住拍摄键不放,插入电池,再同时按住开机键 保持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