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飞出20米就开始跳屏。。愁死我了

楼主(2014-07-07):
    前几天刚配了一台机器精灵2+H3-3D+OSDMINI
图传配的是 TS832那个600MW的+鹰眼锐视普及版
刚接好的时候对频后 画面很清晰,略有波纹。但是声音一直哗哗的响,心想无所谓。
线全步好后小区测试,飞出20米开始花屏,飞到170米后简直不能看了。不敢再飞远。后来找了个开阔地测试,略有改观,但是50米肯定开始花屏,不到200米就不能看了。
我不求能飞1、2公里,能飞500米也行啊。
发射端是原配天线和蘑菇
接收端是平板天线和蘑菇
交叉换着用,一点改善都没有,其实我发现接收端我不插天线也是这个效果。
应该还不是干扰的问题,因为我尝试了把OSD 和图传发射 换各个位置,不管远近都这个效果。

网友A:
图传不是蘑菇对蘑菇吗?频道确认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不是蘑菇对蘑菇吗?频道确认对吗?

频道确认了好几组,都是32频段的很好对,
蘑菇不一定要对蘑菇啊,何况我对了也没用

网友:
你确认你的频率对准了吗?通道是不是相同的,如果通道对错了也会有图像,就是距离很近,先看看通道对不对

楼主:
频率也对准了,我的图传频率表 和鹰眼锐视的表  一个一个瞅着对频,都不用自动对频了,肯定没对错。。。。。太邪门了555

网友B:
朋友,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怎么办。

我刚开始接触图传时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怎么办。

都愁死人了。。。。。现在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综合目前情况看 发射和接受肯定有一个有问题,天线和干扰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B:
你的图传肯定是5.8G的。在城市内,5.8G的图传就是这样的,因为城市内各种无线电干扰很多,信号很强,频带很宽,受干扰是正常的。

想要有改观,发射还用磨姑天线,接收必须用平板。

如果干扰还很严重,换频道重试,很有可能是控的发射频率的倍频和图传的频率重合了。

不要着急,有点耐心,调好后,一公里的距离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有时候这样

网友:
换屏幕试一试

网友C:
我的ts832之前用原装天线个三叶草天线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接受换了平板好像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传肯定是5.8G的。在城市内,5.8G的图传就是这样的,因为城市内各种无线电干扰很多,信号很强,频带很 ...

谢谢你啊,我再琢磨琢磨看看,上郊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ts832之前用原装天线个三叶草天线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接受换了平板好像就没这个问题了

问题是我现在的接收就是平板

网友:
T M D  之前飞天地飞的控  832原装棒子天线800米左右没问题  现在飞精灵  也是楼主一个情况  100米就不行了  邪门了  改天换回棒子天线看看  。

网友:
我的也是,改天试试

网友D:
锐视会显示图传信号强弱指数,你看看你的信号强度有多少呢?我实测飞400米左右,接收棒子天线,发射蘑菇天线,强度还有16左右,画面稳定

网友:
鹰眼锐视…我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锐视会显示图传信号强弱指数,你看看你的信号强度有多少呢?我实测飞400米左右,接收棒子天线,发射蘑 ...

25 应该算好的吧

网友:
精灵的遥控是5.8G的么...........................,图传也是5.8G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 应该算好的吧
那信号没问题,估计是图传模块问题了……锐视用扫描频道没问题的

网友E:
检查下天线座,我曾遇到过虚焊的,稍用力居然就碰掉了。

网友F:
这图传有一个出问题了,不可能这么近

网友G:
本来图传就不应该离机身这么近,最好是固定在脚架··············

网友H:
我的图传和你一样,也是鹰眼锐视,,发射用三叶草。接收平板加四叶草。将近3公里无雪花,不敢再往前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