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四轴650一次成功留空30分钟(7.16更新:全副武装, 2773克,18.5分钟)

楼主(2014-07-07):
之前做过F450,用2212电机。感觉不够给力,决定搞个大点的。配置如下:

飞控        Pixhawk 2.4.3(附  电流传感器(带UEBC输出),8通道PPM编码器)
GPS              UBLOX LEA-6h
机架             飞越650机架T165B01(附  飞越倒装
电池架 TL68B14*2,飞越云台悬挂钩 TL68A01*2)
电机             朗宇V3508/380KV*4
电调            好盈铂金30A电调OPT*4
电池           花牌6S/5200
桨               APC1447
遥控            天6(用APM飞控模式选择神器完美改造)

飞机总重 2230克
飞行时间 30分钟,BB响报警(3.6V)

本次飞行期间,没有简单悬停,基本是较温和地动作,包括一次自动调参。

特别要说一下自动调参。本来我用Pixhawk的出厂参数,也能飞得不错。天6没有7通道,为了调参特意把5通道信号接到Pixhawk的7通道输入上。在飞机定高10米时,打上5通道开关(对于Pixhawk则是7通道信号)。飞机立即如预期进入调参,开始周期性地左右晃动。起初晃动频率较高,随后越来越慢。接着前后晃动。。。一切按预期进行。只是,在自动调参期间,飞机总是缓慢地横向漂移,不得不频繁打断调参把飞机拉回。总共花了近10分钟才完成。调参完成后,大有改善,姿态稳定极佳,对指令的反应即快又准。在此把自动调参后的PID截屏,供类似配置的模友参考。

本次试飞尚未带云台与相机,总重2.23公斤,留空超30分钟。预计加上云台和黑狗3+,总重2.5公斤;若再加数传
图传,满打满算不到3公斤。而从实飞体验,飞机还有很大的负载余量。

总之,今天试飞异常顺利,留空时间出乎意料,非常满意。

7.8 更新:
今天狗3到了,翻出以前买的2轴云台,给飞机装了上去。我自认这种安装方式不错:
1,云台前伸,视野无遮挡,再不会把脚架和桨拍进来了
2,电池在后,可以沿着大梁滑动,确保重心平衡。
3,把脚架横杆与大梁做了对调。在飞越的原设计中,脚架横杆明显长于中心板下的大梁。其实,脚架横杆根本不需要这么长。对调之后(好在二者直径一样),中心板大梁前后长度明显增加,便于云台前出以及电池的重心调节。
真可谓:整装待发,完美平衡。
整备质量:2590克。

7月16日更新

因Pixhawk数传接口有问题发回修复,把APM装了回来。昨晚新订装备到货,赶紧装上 - XBEE数传、5.8G图传、MinimOSD.
现在我的鸡鸡已经全副武装,详细配置如下。整备质量:2655克。
稍晚试飞,预计留空20分钟。
  飞控  APM 2.6
     APM 电压 电流传感器 电压监测 3A  带UEBC输出
     雷迅MinimOSD
  数传  XBEE PRO 900 HP 250MW  数传模块
  图传  TS832
  GPS  UBLOX LEA-6h
  机架  飞越650机架T165B01
     飞越倒装电池架 TL68B14*2
     飞越云台悬挂钩 TL68A01*2
  电机  朗宇V3508/380KV*4
  电调  好盈铂金30A电调OPT*4
  电池  花牌6S/5200
    APC1447
  遥控器接收机  天6
  以上总重(g)

下午继续更新:
正要出门,订的蜻蜓1号3轴云台到了。到手的宝贝怎能闲置?立即安装。有2个问题:1、蜻蜓的云台挂架与飞越650的导轨尺寸不对;2、原来的2S电池驱动不了蜻蜓。实在等不及精雕细琢了,用4个尼龙扎带把云台绑在导轨上,把另一台F450的3S/2200电池卸过来给云台和图传供电,顺手把昨天到货的1555碳纤桨换上。总重量:2773克。10分钟收拾停当,出发!
整个飞行,数传图传全开,基本是不停地动作,其间还包括一次自动调参。18分30秒,BB响报警(3.6V)。符合预期。

网友:
厉害,续航时间非常好。

网友A:
你们为何都用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为何都用右手

习惯!

网友:
续航时间好长好长、、、现在还在纠结能不能超过15分钟、、、

网友:
厉害,续航时间是亮点!

网友B:
650的机架是不是很坑爹?中间的预留位子超小,都不够放飞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50的机架是不是很坑爹?中间的预留位子超小,都不够放飞控的

确实小了点,大疆的NAZA和接收机还是放的下的

网友:
求教天六怎么改造的

网友:
时间很不错   不过3508 3kg时候最好还是用1555   apc偏软
有时间可以用挂载配重测试一下时间

网友:
3KG估计20分左右

网友:
续航时间是亮点,感觉LZ朗宇3508/380KV+1447桨是可参考的搭配

网友:
遥控上的按钮怎么弄的?~

网友D:
话说你那遥控器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那遥控器有点**...

已经有不少大侠寒碜朕的遥控器 出来咋到,不知江湖深浅,还请推荐款好的,让朕也长长威风

网友E:
请教:什么是“用APM飞控模式选择神器完美改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小了点,大疆的NAZA和接收机还是放的下的

看我新放上来的机身图,在上部用尼龙柱架空减震神器,在下部加挂两个电池板后,相当于多出两层隔仓,塞些新部件错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用这遥控器..这遥控器最要命的就是你会发现你电脑连着wifi的时候遥控器在边上会导致你电脑连不上 ...

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什么是“用APM飞控模式选择神器完美改造”?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513&extra=page%3D1

网友:
厉害~果然是神器   不知道这四轴带单反能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什么是“用APM飞控模式选择神器完美改造”?谢谢!

就是自己做的一个通过单片机控制的6段合成在一起的,虚拟的开关,一般的开关都没有6段的,只能通过编程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为何都用右手

因为使用右手从14岁以后就接触了!哈哈!玩JJ!

网友:
Pixhawk!!! 下个四轴就上这个开源了,看了好久。现在拿450练手呢

网友:
换d10吧 具体刷的方法不解释 设置控方法我有帖子

网友:
买的什么云台?价位?

网友:
问一下你的电池怎么装的?那个倒装电池板是横着的啊所以电池只能垂直大梁放。怎么塞进中心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为何都用右手

你是说右手油门还是?我是用左手油门的

网友:
会不会飘啊?(偏移)

网友:
Pix这等高级飞控杂用天6伺候。。。。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太及时了,几乎跟我要配的H4航拍机完全相同(除了机架),很希望看到航拍稳定性测试!!!

网友F:
请问楼主   PIX的手感如何   程序依旧是APm的程序吗,个人觉得APM的手感过于僵硬,飞着不舒服  不知道pIx如何,特此请教

网友:
两个飞控个头都比较大啊

网友:
很赞,支持一个!机架全副武装布局少许有点乱,如果不嫌折腾的话建议把线都计算好长度重新焊一下,不要架空或者来回绕,这样可靠性和美观性都得以提升(缺点是拆下来以后换到别的机架上又要重新改线);天6控很便宜,用了改造模块以后也不错,问题是它的油门行程太短(硬伤)以及中位调整电位器是模拟的(不是轻触开关)不小心的话容易发生移位(我以前用天6有次起飞前没注意中位被动了,直接翻炸,后来再也不用这种模拟电位器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PIX的手感如何   程序依旧是APm的程序吗,个人觉得APM的手感过于僵硬,飞着不舒服  不知道pIx如 ...

1, PIX连接MP时响应快许多倍,证明其CPU的强大
2, 用同一套MP连接PIX,自动识别,自动下载对应的Firmware...所有操作与APM无异
3, 目前还没有飞太复杂的科目,就飞行而言还没体会到区别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弄了架类似的,做好几个月了,没空调啊。
最近用精灵的电飞了次,3s,2700mah,1900g,5分多就报警了。
求指导。

网友:
强烈支持电调装在中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小了点,大疆的NAZA和接收机还是放的下的

apm也能塞得下

网友:
效率高啊

网友(2014-08-16):
牛掰!Pixhawk略贵丫。。。

网友G:
兄台,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飞控是V2,2480G,1555碳桨。温柔点飞14分钟,下来时电压每节3.8,带负载总电压是22.5下来的,怎么你的能飞这么久?我是2个3S 5200MAH 35C花牌串连,请指点,看到后请回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台,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飞控是V2,2480G,1555碳桨。温柔点飞14分钟,下来时电压每节3.8,带负载总 ...

把报警电压设到3.6V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  谢了  那就是说只是硬件升级了  内部还是那样 估计手感不会比APM好到哪里

PIXHawk可以刷两类固件,一个是APM的,这个就是APM移植过来的,除了硬件强大了,没有其他优势,另一种是PIX本身的,是苏黎世理工开发的,这个是给PIX量身定制的,目前正在升级中,个人感觉非常好,敏捷,又稳,又准,但是估计是软件功能还没有完工,大部分功能还没有开放,需要等待.

网友:
续航真棒,2s已经这么给力,升级了不是要逆天

网友:
十分欣赏勇于折腾,善于折腾的精神

网友:
楼主的狗3效果怎么样?我也在考虑是否入650

网友H:
楼主请问一下你遥控器左面那排开关是干什么的?怎么改造的,能不能给个参考电路图,谢谢

网友:
diy高手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问一下你遥控器左面那排开关是干什么的?怎么改造的,能不能给个参考电路图,谢谢

参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51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