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选择求教,D7e和D10取舍

楼主(2014-07-07):
各位,小弟刚入魔,目前只打算玩玩类似v977,mini cp这样的6通3D室内小鸡,请问选择D7e好还是D10?谢谢各位!

网友:
长远计划d10

网友A:
都不好,买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后悔了~

网友:
d7e吧,以后的事谁都不知道,

网友:
一步到位D10吧,以后也可能上大机的。D10手感要好些,可以设置的开关也要多些,只是大些。我两个都有,目前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不好,买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后悔了~

那什么好呢?求推荐

网友:
如果光飞小机就不要了犹豫了d7e够了 加2个高频头 小鸡通吃。
D10块头有点大,不过手感稍微好些,如果飞大鸡固定翼话比较安心点。
一个小巧携带方便,价钱便宜
一个手感稍微好点,价格贵点

网友:
我当时也在这两个纠结,最后买了7e,如果楼主确实纠结的话直接买10吧,贵300多块, 也不错, 7e飞小机也足够。以后大机的事情以后再说,毕竟大机修理调试比小机麻烦的多,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7e是稍微小了些, 换个长些的摇杆手感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感觉7e就是不喜欢那就d10,买了也不会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什么好呢?求推荐

不缺米的话就上T8FG或者T14SG,如果米不够只可以入D10这档次的话就天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