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固件后能几种室内3D六通机

楼主(2014-07-07):
各位,小弟想问下华科尔D10刷固件后能几种室内3D六通机,另外d7e刷固件后和d10比,哪种能飞的3D六通小鸡多?

网友:
在用d7e刷deviation的固件,blade家的小鸡通吃,在飞ncpx,fbl系列也可以吧好像(需要加高频头好像),华科尔自己家的小鸡当然可以,还有977(需要高频头,977我也有,不过好像现在固件支持的不太完善),还有HP100 bl 这个也要高频头。大概知道这些。我自己还有个金星达385小四轴,也能飞,还是那句废话,要高频头。d10没用过,不知道,不过固件相同,支持机型应该一样多,不过d10的deviation版本有中文,d7e的没有,d10不用短接原装高频头就有足够距离,d7e需要短接,才能保险点。以上,希望帮到你

网友:
这个有统计的必要吗?
刷了固件的, 除了原厂和支持dsm的,其它的都不行, 需要加模块.

网友A:
都是同類型的控刷同樣的系統能飛的當然都一樣...只是7E記憶體較小,功能上閹割掉一些
你想的到的六通機都能飛,不過除了Blade和華坑自家以外的要加裝高頻頭(NRF24L01這高頻頭能飛的機子最多)

网友B:
D10飞977,要作哪些改动啊,菜鸟啊,什么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0飞977,要作哪些改动啊,菜鸟啊,什么也不懂!!

D10飞977 加24L01模块,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0飞977 加24L01模块,刷机。。

24L01模块是装在977上么,装哪里啊?模块的价格很多,选哪种价位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類型的控刷同樣的系統能飛的當然都一樣...只是7E記憶體較小,功能上閹割掉一些
你想的到的六通機 ...

V977加24L01,怎么加,要自己焊接还是直接插啊?谢谢!

网友(2014-08-08):
我D7E 加了两个高频头,控制一堆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