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50 皮带经常掉出压带轮 求解决方案 谢谢了!!!

楼主(2014-07-07):
kds450飞机刚入手的 ,找师傅调试后,飞起来比较平稳 。可是皮带经常掉出压带轮然后卡住,也能带动但是皮带磨损非常厉害,师傅说皮带前后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帖来问问高手,先在此谢过!!!

网友A:
带轮座加减垫子。

网友B:
是不是皮带松紧有问题

网友C:
换个尾座。

网友D:
拆除压带轮,拉紧皮带就行了。

网友E:
拆掉压带轮,皮带适当张紧就行。之前的杂牌450v2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F:
6.7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G:
我以前出碰到这种情况,一是尾轴有问题,二是更换那种带定位槽的压电轮。

楼主:
今天再看。机器上磨的都是皮带的小渣渣 好像不光压带轮磨啊 其他地方也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