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四轴 迷惑 求师傅指导

楼主(2014-07-08):
想入四轴  看了好多控  感觉APM还可以价格也能接受,搞不明白 某宝为什么价格悬殊那么大  600多   300多  我看有开源版的比较便宜 请问开源版的优缺点在哪?跟普通版的比较有什么不同?还有套装的GPS   6M  6H 有什么不同?

还有数传本人不明白 请教老师傅  是不是一个放在飞机上  一个放在电脑上  利用电脑  设置航点  他就自动起飞 按照设置的航线自动飞行 最后按照设置的降落地点降落?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价格不同是因为开源的配置都是公开的,线路板,芯片等,所以有人用好的芯片,有人用一般的芯片,价格自然就不同了,不过芯片的不同会造成飞控精度相差很大,或是质量不过关,用段时间就挂掉了。

开源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技术支持,所有的说明资料必须自己去找,自己去理解,自已去连接,每根连接线都必须自己校对好才行,我用了这么久的APM,从来没有一根线是拿来就能用的,都必须自己重新跳过才行。

GPS的6M和6H主要是GPS芯片不同,6H的精度要高,天线面积大,当然体积重量也就大很多,个人感觉6M就够用了,精度就很好了。

数传就是数据传传输用的设备,当然就是飞机和电脑连接用的,你理解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同是因为开源的配置都是公开的,线路板,芯片等,所以有人用好的芯片,有人用一般的芯片,价格自然就 ...

师傅的建议还是商品版的要好很多是吗? 或者师傅帮忙推荐别的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的建议还是商品版的要好很多是吗? 或者师傅帮忙推荐别的控

这个我不好建议,其实现在功能全,价格就很对的起的首选就是APM,不过对人的要求还是高了些,商品版的一定是对不起它的价格的,不过就是会省很多事,看你个人能力了。

网友:
我也用的APM,我觉得楼主时间多,肯折腾,有耐心,可以选择APM飞控玩玩,因为APM功能强大,可玩性较高。如果嫌麻烦或者是想搞航拍,那就用商品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好建议,其实现在功能全,价格就很对的起的首选就是APM,不过对人的要求还是高了些,商品版的 ...

求 老师傅 推荐一款 飞控 要简单一点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