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DJI!四枚钢镚让禅思3D听话,稳得要死

楼主(2014-07-08):
自从载机从小精灵升级为了飞越680,很多事不顺心…震动的增大使得原先的减震完全不能胜任,云台不断抽风,甩头,果冻…

这是在糟糕的情况下强行做出来的视频,大量的后期才勉强使得画面能看
但是今天突发奇想给云台加了配重,四枚一毛钱钢镚,没想到出奇效了!果冻全无,不管我怎么暴力飞,哪怕机器倾斜已经超过了云台修正限位,那样的速度,姿态,都不见一丝一毫的果冻!

请看视频!
那些在那里诟病云台的人们,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身的问题呢…禅思云台一直相当给力,但给力的设备必须要给力的人去使用,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不是嘛!

图片似乎发不上来…咋回事

网友:
用什么粘上去?

楼主:
这个随便…我用的是3M双面胶

网友A:
求第一个视频背景音乐····

网友B:
不错,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甩头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第一个视频背景音乐····

就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甩头问题的?

dji的说法是对的,确实是震动引起的甩头,减震,减震是治本的唯一方法
否则什么固件啊都是浮云

网友B:
引用 楼主:
dji的说法是对的,确实是震动引起的甩头,减震,减震是治本的唯一方法
否则什么固件啊都是浮云

我用的APC桨 云台做了双重减震,还是甩头 ,甩的我头疼。
分享下你的减震方法吧,顺便发几张云台照片不

网友:
好牛逼,能有这想法也是一种境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PC桨 云台做了双重减震,还是甩头 ,甩的我头疼。
分享下你的减震方法吧,顺便发几张云台照片不
...

如果这样还甩头…估计你的云台机械结构出问题了…返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还甩头…估计你的云台机械结构出问题了…返厂吧…

嗯 准备返厂看看。我的甩头现象比你之前的严重很多。

网友:
楼主的胆量确实不小啊,就在高压线下面起飞,还是距离非常的进的情况,你太相信你的飞机了吧,不怕干扰么?  一定注意这样的飞场环境。

网友:
我说的是第二个视频的起飞画面!

网友C:
医病的方子因人而异,不过你的视频属实像你说的:稳的要死!

网友D:
没看懂这是什么原理,请LZ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配重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这是什么原理,请LZ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配重呢?

机械和电子中的滤波都是共通的1,改变谐振频率远离共振区

2,增加阻尼
3,降低输入振幅

网友:
第二段视频相当牛了,高压线下起飞,穿越市区繁华的建筑,高大的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械和电子中的滤波都是共通的1,改变谐振频率远离共振区

2,增加阻尼

多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我去请你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为南京人,做视频居然用小日本的曲子,绝对鄙视

具体是哪首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为南京人,做视频居然用小日本的曲子,绝对鄙视

保持应有怨恨,好的要吸收,坏的要摈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病的方子因人而异,不过你的视频属实像你说的:稳的要死!

确实…稳到了自己都不相信的程度

网友G:
楼主,我没太看懂,那个防脱落的你是怎么弄的,是把钢镚打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没太看懂,那个防脱落的你是怎么弄的,是把钢镚打孔了吗?

安装在没有防脱落的两个点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械和电子中的滤波都是共通的1,改变谐振频率远离共振区

2,增加阻尼

说的很专业,
我准备把电池挂载板放机架重心以下位置,再把云台固定在电池下方,
电池质量大,会吸收一些震波。效果应该会改善不少。

网友:
加了4个做轮胎平衡的5g铅块,自带3m背胶。有减轻,但依然甩头。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感度设置吗?另外公布一下详细的配置。电机、电调、飞控、桨的具体型号电池安装位置,云台安装位置,帮帮我们这些还在伤脑筋的模友吧

网友H:
哪是配重问题啊?你在减震球最下方粘上硬币相当于加固了减震球的变形与晃动,说明你的减震球偏软,尺寸也可能不合适。尤其夏天减震球偏软,可以用这种方法或绳向下压缩减少隙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是配重问题啊?你在减震球最下方粘上硬币相当于加固了减震球的变形与晃动,说明你的减震球偏软,尺寸也可 ...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换更硬的减震球是吗?可是我现在已经用的是黑色褶皱球了,最硬的版本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换更硬的减震球是吗?可是我现在已经用的是黑色褶皱球了,最硬的版本了啊

说明现在通过贴硬币,正好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求第一个视频背景音乐····

打开微信,摇一摇,里头有个歌曲选项,遇到不知道的歌,摇就行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打开微信,摇一摇,里头有个歌曲选项,遇到不知道的歌,摇就行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哈哈

我就是摇到日文的,不会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换更硬的减震球是吗?可是我现在已经用的是黑色褶皱球了,最硬的版本了啊

黑色皱的球不是最软的吗?减震球到底怎么搭配

网友:
哦,这样啊。只要解决了问题,就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摇到日文的,不会打·················

汗.....摇到后有个同步到QQ音乐,虽然我不喜欢QQ音乐....,然后你再用电脑登录QQ音乐去同步,找到那个歌复制名字就哦了......

网友:
恭喜解决。
佩服楼主的勇气,在一堆熊孩子头顶逗留那么久~~

我有次降落,刚停电机,就有熊孩子冲过来一把抓住桨;还有一次,降落途中,熊孩子要冲过来抓,急忙制止,慌乱中桨都擦了。

现在是远离,远离,再远离。

网友:
不错,有意义的分享

网友J:
顶楼主一个,我学楼主粘了两毛上去解决了果冻问题,多谢了。飞越690S机架,哪吒V2飞控,黑狗3+,h3-3d云台,第一次飞白色减震球,那是不断的摇头带果冻呀,换40度带褶黑球后摇头没有了,果冻是忽大忽小,做了桨平衡后稍有好转,想尽各种办法无果,今天按楼主方法粘了两毛搞定了,真如楼主说的,稳的要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一个,我学楼主粘了两毛上去解决了果冻问题,多谢了。飞越690S机架,哪吒V2飞控,黑狗3+,h3-3d云台 ...

恭喜解决,不知道为啥大机架都用不了白色减震球,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的2个精灵2都已经没有果冻了~~~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来试试,新买的3D云台果冻,摇头,都有,烦

网友:
钢镚是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K:
我用的一毛钱的硬盘 粘上 效果很理想  已经把高频振动给解除了!

网友:
高压线下起飞。。确实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一毛钱的硬盘 粘上 效果很理想  已经把高频振动给解除了!

一毛钱的“硬盘”?哪儿买的?

网友:
楼主的视频貌似vegas剪辑的

网友:
黑色皺折是最軟版本!
你加了硬幣在上面,原則上只能改善果凍狀況!
就像汽車底盤因行駛時產生的共震有時候也會加些配重塊!使頻率改變
就可改善該狀況。

网友L:
真好,高二学生没钱玩那么高级的,也就整个不用的安卓机,开开热点(不需要SIM卡),弄个延迟超大的fpv。。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好,高二学生没钱玩那么高级的,也就整个不用的安卓机,开开热点(不需要SIM卡),弄个延迟超大的fpv。。
...

虽然你的回复跟我主题一点关系没有…但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你这是严重作死
且不看炸机搭一个手机,手机一个电话秒炸的事情已经见多了…而且手机WiFi是2.4G的,和控会干扰。手机扬声器的磁铁会干扰磁罗盘
你哪怕弄个700线摄像头玩FPV也比手机稳定可靠得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虽然你的回复跟我主题一点关系没有…但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你这是严重作死
且不看炸机搭一个手机,手机一 ...

2.4G不是会跳频么?。。。迷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2.4G不是会跳频么?。。。迷惑中

会,但是信道总计就那么多,特别是高速传输数据的时候会占用不止一个信道
控和控不干扰是因为控带宽非常小,不会挤占多个信道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会,但是信道总计就那么多,特别是高速传输数据的时候会占用不止一个信道
控和控不干扰是因为控带宽非常 ...

那那些专门的WiFi图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那些专门的WiFi图传呢?

要么控是5.8G的,要么控要接地面端和图传同一设备收发,比如大疆的lightbridge

网友:
有这么神奇吗?有再飞试试。

网友(2015-07-19):
我的h33d 俯仰的声音巨大,另2轴几乎没声音;另外俯仰的初始位置是水平向下45都;1.08调参软件里没有这个云台的调整。有办法处理吗?

网友:
太稳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