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与D7e 哪个手感好点

楼主(2014-07-08):
各位,请问下华科尔D10与D7e 哪个手感好点?D7e摇杆是轴承的么?谢谢

网友:
手感应该都差不多,这两款很好比较吧,一个正常尺寸,一个小尺寸。
看用途,看喜好。

网友:
D7飞小飞机够用,玩小飞机的标准就是好拿,D10的天线太长,有一段还不能折叠,不方便

网友A:
1、从价钱上来比,D10贵肯定有它的理由,但我也没用过不好评价
2、D7E我有,美国手版本,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通病,油门摇杆最低行程处有卡顿,特别是打了方向舵的时候
3、准备随便凑合玩玩,首选D7E,准备长期认真玩,买D10吧,现在的情况来说,D10的自制固件比D7E完善得多,D7E固件还有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华科尔D10  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从价钱上来比,D10贵肯定有它的理由,但我也没用过不好评价
2、D7E我有,美国手版本,不知道是个例还是 ...

不知是不是遥竿打到对角方向时出现?这应该是遥竿的竿引起的,加长一下或者换金属的就能解决.

网友:
两个都用过10 好的多手感10都要强很多!不差钱入10

网友:
D10手感比D7E的手感好多了
D7E是小控,就和911的那个玩具控差不多大,玩玩小机可以了
D10是标准大小的控,舒服多了,控制也精准一些,入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不是遥竿打到对角方向时出现?这应该是遥竿的竿引起的,加长一下或者换金属的就能解决.

确实很有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D10,相当的好用,双轴承设计

网友:
D10不如2801。D7e没有

网友:
准备入手D10  但是接受机要200+  可以不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