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抖舵问题。

楼主(2014-07-08):
凤凰模拟器抖舵厉害,以为加密狗问题。可新买的照样抖舵。咋回事呢?从装了凤凰也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各个插接部分是否有虚接。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接触问题

网友B:
摇杆电位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各个插接部分是否有虚接。

同样的东西,接到我笔记本上就没问题了。要着的看,是不是我电脑USB插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电位器没问题吧

这些都没问题。在笔记本上就都正常了

网友:
模拟器也抖舵?未必还有双桨吧

网友:
是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应该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2014-09-16):
十字盘混控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