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想辦法改善P2V+控先失聯的問題,否則4.48公里圖傳還滿格實在有點可惜

楼主(2014-07-08):
這次5.8G用右螺旋天線搭配一瓦的強波器,下次換蒼蠅拍試試看

楼主:
DJI安卓版的最新APP一樣超過2公里就顯示N/A,只有英制與IOS版沒問題,改善一下吧!

网友A:
@LMC 你这个太复杂了 最好有个简便些的

另外问下vision wifi booster何时上架PRO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C 你这个太复杂了 最好有个简便些的

另外问下vision wifi booster何时上架PRO版本?

香港同胞預計把第七通道俯仰控制桿的功能破解後加入PRO版,才會上架吧!
之前買的一般版會升級到我這次用的功率設定..........我這個影片是把全部的強波器與大砲天線風車天線全部加上去的測遠飛行

网友B:
4.4公里的飞行,5.8G强波果然威力强大!在7300ft中途好像是发现了民航机迎面飞来所以原地等待了一下。
请教:
1、看视频画面左上角图标是P2V+,是否此次飞行的机型
2、如果是 P2V+,IOSD数据如何采集?是另加了硬件的吗?能否告知?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港同胞預計把第七通道俯仰控制桿的功能破解後加入PRO版,才會上架吧!
之前買的一般版會升級到我這次 ...

香港同胞預計把第七通道俯仰控制桿的功能破解後加入PRO版,

这个值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公里的飞行,5.8G强波果然威力强大!在7300ft中途好像是发现了民航机迎面飞来所以原地等待了一下。
请 ...

別亂講陷害我啊
是安卓版最新的APP超過2公里,距離還是會顯示N/A,所以停下來把APP的單位改成英制,請到飛行監控的側錄影片看,證明我真的是在操作APP改設定
飛行要注意安全,不可影響飛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亂講陷害我啊
是安卓版最新的APP超過2公里,距離還是會顯示N/A,所以停下來把APP的單位改成英制 ...

哦!原来如此。抱歉,我理解错了。应该是你没留意。在机录视频看,从距离6000开始到7400,一架民航机从画面中心往左前方飞了过去。看侧录画面,很巧,此段时间刚好是你停下来将App转英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如此,我理解错了。应该是你没留意。在机录视频看,从距离6000开始到7400,一架民航机从画面中心 ...

感謝提醒,所以我飛行的高度不高,離得還很遠,下次往別的地方飛,安全第一!

网友C:
楼主的视频叠加数据效果是后期加上的还是插件自带,感觉好新奇,还带航线显示的,太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视频叠加数据效果是后期加上的还是插件自带,感觉好新奇,还带航线显示的,太神了

後期加疊的!
飛機上要裝Flytrex飛行紀錄器,上傳網站後再下載轉換檔!
透過Dashware軟件將那個轉換檔與影片同步後,將數據以各種碼表或是顯示器的方式呈現!

所有的數據資料完全是GPS與氣壓空氣流量計紀錄,非常非常的精準!

网友:
利害、利害!活动半径居然增加到4.4公里!

网友D:
LMC你好,你說遙控先失聯的問題,這個帖子的方案是不是能夠遙控的非常遠啊?應該能達到或超過圖傳距離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3812&extra=page%3D1

网友:
是另加了硬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C你好,你說遙控先失聯的問題,這個帖子的方案是不是能夠遙控的非常遠啊?應該能達到或超過圖傳距 ...

那改法對圖傳增程完全沒用!
只對搖控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改法對圖傳增程完全沒用!
只對搖控有用!

是呵,你现在不是说用那个booster软件后图传的有效距离超出了飞机的遥控距离吗?那就说可以遥控器用这个方案,结合booster的图传,不就图传遥控都更远了吗?

网友:
来回8公里,中途还停留,楼主电池够用么?